[家电] 拆修机顶盒自动关机故障(vtrek HI-700)

楼主(2021-08-07):
三姐家里的有线电视机顶盒说用着就自动关机,心想大概率电源问题,而且是电容问题。于是中午和三姐一家喝茶顺便交收机顶盒。
广州番禺,家乡货,有点历史的样子。拆开特别看了电源部分,两个5v,一个12v。其中一个1000uf/16v拔苗助长,还漏液了。

楼主:
用吸锡器三下五落二把所有低压滤波电容拆下来,用电桥逐一测量,除了漏液的外其它勉强合格(容量只有2/3),尴尬的是手头上没有电压和体积合适的电解电容,只好在损坏的开关电源里拆了两个2200uf/16v,用回原来的两个470uf/25v。焊上试机一个小时没发现问题,晚上就还给三姐,因为姐夫要看奥运

网友A:
你把那个串口插头还有电源插头的上面的那个酱油色的胶最好弄掉   这胶很坑   有点潮气就腐蚀   短路

网友:
我没怀疑你是秀那电子管的功放

网友B:
这东西还得自己修的?他们网络公司终身保障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还得自己修的?他们网络公司终身保障的啊。

主要是运营公司要升级服务费才能换机,一年就可以买台新的机顶盒了,换个电容没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个串口插头还有电源插头的上面的那个酱油色的胶最好弄掉   这胶很坑   有点潮气就腐蚀   短路 ...

收到,已清理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运营公司要升级服务费才能换机,一年就可以买台新的机顶盒了,换个电容没几个钱 ...

一点不假。我的机顶盒时好时坏,运营商说一次性交一年的使用费直接换个新的。

网友:
土豪!!光胆机都两!!!

网友:
让你三姐夫安排你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