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一个 POE 不正常的 摄像头

楼主(2021-08-07):
海康的POE摄像头, 陆续有几个400W  300W摄像头出现这样的问题,。 一根网线接POE交换机,摄像头没反应。。。 而独立用12V电源+网线接又正常使用,有懂什么原因的DX吗?  POE不供电(已排除POE交换机问题)

拆开如下图

网友:
不懂瞎猜:poe供电要先握手,12v供电是直给,是不是摄像头的poe模块出问题了

网友:
摄像头POE板子有问题?网线太细?网线太长?

网友A:
看这摄像头好像非标POE无需握手,先测POE供电端,看POE设备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加一个假负载再测,看电压是否衰减。今天正遇到一套监控图像正常,夜视红外灯打不开,挡光敏光圈有动作,红外发射无输出,我也在怀疑是不是POE供电的问题,POE供电刚修过,之前所有摄像头都瞎了,因为POE供电电源输出端电容全部失效。

网友B:
用短网线加POE供电器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几台POE无法使用的情况,换上新的头就可以。拆开摄像头肉眼检查也没发现异常。

网友C:
可能网线太长,而质量又不是很好,阻值太大,电压衰减而导致POE供电不足.

POE很多问题,设备又贵。 我尽可能都是用12V集中供电。一个大功率的12V电源, 传输七八十米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摄像头好像非标POE无需握手,先测POE供电端,看POE设备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加一个假负载再测, ...

这个POE协议的。。。   换了好几根短网线连POE交换机都是无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网线太长,而质量又不是很好,阻值太大,电压衰减而导致POE供电不足.

POE很多问题,设备又贵。 我尽可 ...

换了好多根不到一米的网线连POE交换机情况也一样

网友D:
我也遇到过,换一个POE交换机就行了。
原来的那个POE交换机,时好时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摄像头好像非标POE无需握手,先测POE供电端,看POE设备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加一个假负载再测, ...

海康的摄像头,应该不会有非标PO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网线太长,而质量又不是很好,阻值太大,电压衰减而导致POE供电不足.

POE很多问题,设备又贵。 我尽可 ...

搞笑吧,标准12V用国标超五类线带4灯的摄像头,接50米就会供电不足了,除非调高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换一个POE交换机就行了。
原来的那个POE交换机,时好时不好。 ...

交换机也换了几个试  情况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短网线加POE供电器试试

换了几根短网线  也换了几个交换机。。。。情况还是一样,,,,  POE不供电的摄像头陆续有4个摄像头是这样情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几根短网线  也换了几个交换机。。。。情况还是一样,,,,  POE不供电的摄像头陆续有4个摄像头是这 ...

48V强供电

楼主:
如何弄强供电 ?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几根短网线  也换了几个交换机。。。。情况还是一样,,,,  POE不供电的摄像头陆续有4个摄像头是这 ...

要么改用12v单独供电。安全方便。
要么像楼上所说,改48v强制供电。有非标POE交换机可以做到。搞清楚供电用的哪几根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POE协议的。。。   换了好几根短网线连POE交换机都是无反应

直接换交换机,还不行就外供电然后升级摄像头固件,想不到别的处理方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笑吧,标准12V用国标超五类线带4灯的摄像头,接50米就会供电不足了,除非调高点电压 ...

我用的是网线加电源的一体线, 电源线很粗。 网线芯只有四芯。 另外大功率的集中供电是可以调电压的,调高一点点,六七十米完全没问题,经常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交换机,还不行就外供电然后升级摄像头固件,想不到别的处理方式了、 ...

poe交换机也换了几个情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