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EC11编码器,每圈的脉冲数是多还是少好点?

楼主(2021-08-07):
几个淘宝买的EC11编码器是每圈20脉冲,立创买的几个是阿尔卑斯的EC11,每圈29脉冲,感觉淘宝那个手感好点,
如果从编程消抖的角度看,脉冲数多少那影响大不?

网友:
当然是越多越好

网友A:
出一些全新带板的正版alps 编码器,30脉冲和60脉冲的,绝对原装,非淘宝可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一些全新带板的正版alps 编码器,30脉冲和60脉冲的,绝对原装,非淘宝可比 ...

在闲鱼见到有人卖带板的ec11,价钱好像是9元。这价去立创买不更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闲鱼见到有人卖带板的ec11,价钱好像是9元。这价去立创买不更香吗!

2元2个,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元2个,还可以的。

有没有咸鱼链接

网友:
有,你去搜 带板 编码器 ,最便宜的 2 元那个就是。

网友B:
常见的EC11是30步进15脉冲,也就是旋转2格才能输出1个完整的脉冲,如果仅转了1格,要么不动作要么会识别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见的EC11是30步进15脉冲,也就是旋转2格才能输出1个完整的脉冲,如果仅转了1格,要么不动作要么会识别错 ...

我昨晚就奇怪了,怎么转第一格停止时,a和b都与c接通,转到第二格时才两脚断开,我猜是不是买到的这编码器是坏的,与早两年在淘宝买的那个大不相同,淘宝买的那个是转一圈就有一对完整的脉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昨晚就奇怪了,怎么转第一格停止时,a和b都与c接通,转到第二格时才两脚断开,我猜是不是买到的这编码 ...

是的,编码器的3个脚,转一下3个全通,再转一下断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晚就奇怪了,怎么转第一格停止时,a和b都与c接通,转到第二格时才两脚断开,我猜是不是买到的这编码 ...

对啊,比如你c脚接低电平,那么旋转时a脚变为低电平时,看b脚电平为高还是低,来判断正转还是反转,你如果反转,a脚变为低电平的时候b脚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编码器的3个脚,转一下3个全通,再转一下断开

以前用过淘宝那种,这次用这个正品的阿尔卑斯,编码算法习惯还未改过来,很不方便,昨晚又换上淘宝那种,
看来这个阿尔卑斯的ec11要想使用那得要重新编写程序识别。

网友:
要测试编码器程序是否可靠, 向同方向转个10圈或者20圈,转的过程不同转速都试一下包括快转/慢转/极慢转,  再反方向转回来,一样10圈20圈, 如果归位后的计数值分毫不差,说明程序完美,否则,哪怕差个位数,都说明程序有缺陷

网友C:
给你们推荐一个品牌的,淘宝里可以买的到,升威的EC11,便宜量又足,本人买过多次,用在工控产品里,从来没有翻过车,就不说是哪家了,自己搜,免得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们推荐一个品牌的,淘宝里可以买的到,升威的EC11,便宜量又足,本人买过多次,用在工控产品里,从来没 ...

遇到SB,不要和他争辩,认同他所有的观点,让他变成大SB

我虽然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不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