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ZOLEE中联微风扇6爪极电机改USB静音款

楼主(2021-08-07):
ZOLEE中联微风扇6爪极电机改USB静音款

ZOLEE中联FF01一33软叶微风扇6爪极电机线包缩水,散热孔太小没进气孔冷却绕组铁芯,导致线圈比迦密山容易烧断,转矩脉动噪音比佳鹏和迦密山6叶5爪极电机小。于是拆开中联手绕线圈,大概绕制到10欧姆一半满槽率,打算采用FSD8080和FL6238单相无感无刷驱动板打样,实际上低于百件不愿意做,只好用AH477霍尔驱动芯片,困难的是调整磁石圈感应位置,仔细调好直到能大扭力正转出风,可固化导热胶固定住AH477在爪极铁芯上,5伏USB测试后发现风力太小,然后加升压板转接成12伏可正常用。改好的ZOLEE中联FF01一33软叶USB微风夹扇,比之前220伏更静音低压不触电,可惜最大推力只有30克比之前改USB迦密山弱,有些充电宝过流保护。如果会12伏逆变桥扩流和限流电路,可以上19伏把最大推力提升到50克。

网友A:
改造成本高浪费时间,直接网购个无刷免驱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造成本高浪费时间,直接网购个无刷免驱电机

落地风扇是有兼容款无刷免驱电机。微风扇我没见到网上有卖无刷免驱电机,要成品风力大点可以选迦密山12伏3叶微风夹扇39元,担心烧无刷驱动接9伏,再买中联软扇叶配件替换打手硬叶片,波士洁和中联等USB微风夹扇风力偏小。

网友:
高大上,,看不懂,只会买电机。

网友:
请教楼主  下面的电路图的是什么型号芯片

网友B:
前阵子用af477改过,用原线圈能动但不转,自己绕了100多圈吧能转但太慢了,电压好8v还是12v就开始烧芯片了,还是老实买个20多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阵子用af477改过,用原线圈能动但不转,自己绕了100多圈吧能转但太慢了,电压好8v还是12v就开始烧芯片了 ...

AH477质量好点,自带过热重启保护,大概超过400毫安会保护,4到20伏工作电压。改的功夫,确实不如买12伏3叶迦密山微风夹扇风大些,可以配USB升压转6到12伏调速器,可以实现微风扇调速,再配3片ZOLEE中联软扇叶配件。波士洁也有12伏微风夹扇,虽然4叶片直径大,但是转速太慢风不够,只有硬扇叶配件不安全。ZOLEE中联只有USB微风吊扇,虽然自带三档调速,但是得找屋顶螺丝很不方便,没有软扇叶配件风力偏小。

网友(2021-12-21):
哈哈,一模一样的一个,用了3,4年,今年杂音变大了,天冷了就扔了,本身就十几块钱,到时再买个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