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还是锅的问题:这种聚火锅架是智商税吗?

楼主(2021-08-08):
因为锅是平底锅,和煤气灶原配支架不是很搭,放不稳。

然后看到一种锅架,铸铁材质。表面看,能把火焰兜住,热量不往四周跑。

但实际上,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采用隔热材料才可以吧?

比如煤饼炉,烧饼炉,老式灶台,均用厚厚的黏土制作;热水器,用聚氨酯泡沫包住内胆。

或者像热水瓶或者保温杯,利用空气隔层或者干脆抽成真空,然后内壁反光镀层。

总之,尽量断绝“传导”和“辐射”,才能减少热量损失。

但是这个铸铁完全相反啊。加热到比热容上限后,它就往外发散热量了。

而且刚开始加热时,因为铸铁比热容较大,相当一部分热量被它吸收,传递给锅的热量反而减少。更浪费。

不知道我以上理解对吗?

网友:
这种玩意都是让火不往外跑,烧热这铁的热量损失比较小

网友:
这玩意新闻上都见过几次了,都是报道用了后煤气中毒的,电视上专家分析阻止了空气,导致燃烧不充分。但是关于节能不节能,没见过有实测数据的

网友:
特定条件下有用的东东,比如风大有它不熄火

网友:
实测有效,热量损失会减少。

网友:
你不是烤箱,想完全不让他散热很难,这种说智商税谈不上,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
燃烧的空气会不会挡住?我不认为这些产品不会比那些大厨卫公司的产品还先进,还合理。

网友:
这种还是有作用的,同样烧水,用这个明显时间更短。
不过新闻报道这个有一个缺陷,由于热量集中,会造成灶头温度过高,对有的灶具会损坏

网友:
最初还是有隔热保温材料附着在背面的,随着产品的升级改进就成为了这种样子。见过摆地摊的贩卖时有二个演示的锅内加水,有节能罩和没有罩子区别还是蛮大。

网友:
肯定管用,导热再厉害它也比不过直接放到空气中飞走。

网友A:
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没必要,现在天然气价格不贵,而且就是普通炒个菜而已,又不是拿煤气灶来炼钢,要那么集中的火力来干嘛?

网友B:
有没有效果呢,我觉得一定有,到底有多大效果不好测量。楼主说的大部分理由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你用或者不用它时,火焰本身都只向上燃烧锅底,你并没有去直接烧这个锅架,哪来的损失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效果呢,我觉得一定有,到底有多大效果不好测量。楼主说的大部分理由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你用或者 ...

我是说相对于直接裸烧,它意义不大。开始的若干分钟,它甚至会大幅度吸收热量。当然,我楼贴忽略了“对流”。由于铁罩的遮挡,加热之初通过空气散发损失的热量是减少的。但是,当它被加热到一定程度,即:按照其质量和比热容,达到吸收热量上限时,它反而起到了散热片的作用。在它的周围,对流依旧存在,并由于铸铁导热较快+表面积增大,通过空气流失的热量反而更多。

当然这是理论分析,实际因素也许更多。也不排除确实如同广告视频一样,烧水变快了。

这也是我发帖求验证的初衷。

网友C:
红包买了两个,好评fanxian,最后我还赚了
主要用来防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包买了两个,好评fanxian,最后我还赚了
主要用来防风

这倒是。看产品页面,“防风”是写在聚火前边的,而且介绍视频还经常是丁烷气灶,看来户外使用确实合适。
家里的话,除非高层而且烧饭时喜欢开窗。但开窗会严重影响油烟机效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倒是。看产品页面,“防风”是写在聚火前边的,而且介绍视频还经常是丁烷气灶,看来户外使用确实合适。 ...

我感觉烧水比以前快了是不是错觉啊

网友:
户外做饭,比如那种露天厨房,风大的时候有点用,室内几乎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没必要,现在天然气价格不贵,而且就是普通炒个菜而已,又不是拿煤气灶来炼钢,要那么集 ...

火力强大一些,炒小菜快!!!
一氧化碳中毒不必当心,有排气扇,再:现在的天然气灶空气阀挑好后都是蓝色火焰,燃烧很完全。比钢瓶液化气好多了。

网友(2021-09-13):
这种东西那么多灶具大厂会不知道有没有用?有用的话厂家不会自己出原厂的配件,然后广告宣传一波?怎么着也是个宣传点吧。

网友:
我也弄了一个,主要是锅放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