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刚收到的一个定时插座,设计很有意思。

楼主(2021-08-08):
计时采用电网频率,机构类似钟表。

网友:
交流同步电机

网友A:
辣鸡金科德,见一次骂一次,用料辣鸡无下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辣鸡金科德,见一次骂一次,用料辣鸡无下限

同意 买过一个 很不好用 冬天 拨盘转不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辣鸡金科德,见一次骂一次,用料辣鸡无下限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C:
买过电子定时的辣鸡金科德,就用一次,降压电容就烧了,幸好买菜回来看看充电状况,不然起火了

网友:
用马达代替了法条弹簧,跟老式冰箱化霜器原理一样

网友D:
现在都是这种石英表的了,纯机械的成本太高没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都是这种石英表的了,纯机械的成本太高没优势

石英?你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辣鸡金科德,见一次骂一次,用料辣鸡无下限

回收塑料做的吧

网友:
记住了,不买这个辣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过电子定时的辣鸡金科德,就用一次,降压电容就烧了,幸好买菜回来看看充电状况,不然起火了 ...

我一个坏了的遥控开关,买了外置24V模块改掉电源部分了。

网友:
几年前我买过类似的,后来发现镍氢电池发烫,才知道倒计时插座偷停,换成数显LED液晶款比机械款耐用。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这种机械的

网友:
30-40年前的设计了,最早见是东芝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

同价位普彩为啥质量那么好,用好几年都不坏

网友:
那么究竟该买哪个牌子?公牛吗?

网友:
同步电机定时插座

网友:
如果转盘发涩了抹点硅脂 不知道楼上为什么这么多狠这牌子的 我用了十几年了除了每年调一下跑偏的时间 都没啥问题,新款的容易坏Y电容其他都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