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早期西普尔SP130D铅酸充电器拆解及初步改造

楼主(2021-08-08):
近期第3个铅酸充电器,这个是西普尔的,用的SP130芯片,根据大神们的改造成果,断开303电阻,然后把上臂电阻392拆了,(这个392安装在第一个西普尔上了,替代原来的上臂电阻432,完美的获得54.6V输出电压),等电位器到了后调压试试。这个充电器没有风扇,外壳四边都是格栅散热,不知道使用起来效果如何,里面锈迹也挺多,光耦的4个脚都生锈了,另外一个1.5K的电阻锈断了,没合适配件,拆了3个500左右的串联出1.5k,先替换了,拆了两个西普尔了,感觉他们家充电器都用到了sp130芯片,属于他们家专版电路设计了吧?各位大神凑合着看看吧。

网友A:
芯片是定时的,限制最大充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定时的,限制最大充电时间

哦,一般来说最大充电时间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一般来说最大充电时间是多少呢?

可能是10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