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2V汽车转向助力电机怎么驱动?做什么用好

楼主(2021-08-08):
做什么用好。怎驱动

网友A:
用它组装一辆汽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它组装一辆汽车

这绝对是捡个鼠标垫,就配台新电脑的节奏

网友:
应该是伺服电机驱动啊,这个比电机贵

网友:
这个是几线的,驱动不同

网友:
应该是无刷的,一般无刷驱动都可以

楼主:
有人做船浆。我在沈阳用不上。伺服电机驱动还不太懂。用工业缝纫机伺服电机.伺服驱动我看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绝对是捡个鼠标垫,就配台新电脑的节奏

投资比电脑大多了

网友:
船桨恐怕做不了,做船舵应该没问题,不过要先做条船。

网友:
需要买无刷驱动板,供应那JY01方案加6颗功率管,配可调电阻驱动方便些,每片大概50到70元,5到24伏宽电压输入,默认无感无刷柔和软启动禁用弱磁提速,可根据客户需求选择有感无刷和弱磁提速等。航模无刷电调需要配舵机测试仪,输入电压双三串锂电芯设定,低压版本5到3伏,配齐价格通常比JY01无感无刷贵。

网友:
这个电机设计是短时间工作制的,如果想长时间工作,必须降低功率使用。
另外,12V的电机,低电压大电流,相对效率低一些,感觉没什么适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