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推荐个DC升压板

楼主(2021-08-08):
    用途为铁锂3.2V升压到12到24V使用,功率小于30W内长期通电使用,价格20元内,各位彦祖推荐一下。

网友:
tb有一款最低2V输入的,都满足你要求,搜索一下

网友:
输入电流10A?这么大

网友:
你都不如多串几个电池啥都有了

网友:
这电流输出得3A ,20块钱的只能闲鱼上去碰碰了。

网友A:
tps61088可以到27瓦,效率9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61088可以到27瓦,效率90以上

感谢了。

网友B:
升压模块:¥10+
IN:2~24v15A
OUT:3~30v_4A_8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压模块:¥10+
IN:2~24v15A
OUT:3~30v_4A_80W

这个板子全新的 10几元? 全新的成本都不够呀,二手还差不多。

楼主的方案,3.2V铁锂要多少个并联?  压差这么大,电池压力很大,效率也不高,
建议串联+并联,提高初始电压和减少放电电流,这样才能比较稳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