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500G的台式机械硬盘全是坏道

楼主(2021-08-08):
前几天把很久不用的电脑开机,结果开不了,硬盘坏了,插上硬盘进PE也不行,速度慢到10分钟才进入PE的桌面,拔掉坏硬盘能很快启动成功,你们应该没见过这么多坏道的硬盘吧,第一张图是我从头扫描的,才扫到103M的位置就有1500多的坏道,扫描了一天的结果,第二张图是跳到100G左右扫描的,最好的块居然是绿的的,

网友A:
是什么接口的磁盘呢?

网友:
丢垃圾桶吧,买新的

网友B:
擦一下板子上的数据接口说不定有奇迹。

网友C:
用硬盘再生器试试,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D:
橡皮擦刮一下电路板电机和磁头的金手指可能就好了,放坏的基本是这个

网友E:
放的时间太久,难道消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接口的磁盘呢?

SATA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擦一下板子上的数据接口说不定有奇迹。

试过了,几个接口整个都刮过,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硬盘再生器试试,说不定就好了

好的,我等下去找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橡皮擦刮一下电路板电机和磁头的金手指可能就好了,放坏的基本是这个

都刮过,但是还是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的时间太久,难道消磁了?

但是写入也慢的要死,写入4M左右一秒,

网友F:
是,我也发现经常不用的电脑硬盘会坏,很奇怪。

网友G:
电子产品只有放坏的我能这么说吗?

网友H:
MHDD扫描一遍加入G表,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橡皮擦刮一下电路板电机和磁头的金手指可能就好了,放坏的基本是这个

我每买来旧机械硬盘都会擦金手指和数据口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子产品只有放坏的我能这么说吗?

好像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我也发现经常不用的电脑硬盘会坏,很奇怪。

难道你放坏了很多硬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MHDD扫描一遍加入G表,就OK

扫不了,速度慢的要死,要扫一遍,可能要扫几个月,只是电费都能再买一块二手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你放坏了很多硬盘啊,,

那会收二手电脑,收的时候验货都没问题,仓库放久了再出货硬盘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