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几个手电筒,都是按几次才能关闭的

楼主(2021-08-08):
看了几个手电筒,都是各种档位,按几次才能关闭,偶尔有个长按关闭,我还不如多按几次呢渣渣
太弱智了,那么多档位没卵用啊,我只要一个开一个关
能不能别在手电筒里塞奇怪的芯片了

有没有耐用,普通亮度,18650,10元左右的手电筒推荐,我不要电池自己有电池

网友A:
不要连续按,停留一秒再按就是关。

网友:
很多啊,轻按调挡,重按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连续按,停留一秒再按就是关。

有这种吗
商品简介里没看到这样的

网友:
已经买了 这样的手电  怎么修理?     换个开关?  哪里有这样的   开关?   (只有开、关功能)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反感,买7135恒流板根据灯珠瓦数改,要不就一个电阻

楼主:
我可能看不懂他们的商品详情

另外一些则啪啪啪几张图片,没有有效信息,掩盖他们在买垃圾的事实

网友B:
是的,这个真的很烦。我只有2个电筒,一个是超旧的,白炽灯泡,铝合金外壳,17670锂电池,只有开和关两个档位。一个是1瓦LED灯,18650锂电池,塑料外壳,有强光、弱光、关闭,3个档位。看了很多很漂亮的电筒,就是因为档位太多没有兴趣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个真的很烦。我只有2个电筒,一个是超旧的,白炽灯泡,铝合金外壳,17670锂电池,只有开和关两个档 ...

我这有一个,是头灯,一亮,二弱光,三闪光,四关闭
最近按钮挂了按了没反应,拆开喷了清洗剂,好了两天又不太行了
平时就觉得它垃圾,现在更垃圾了

不如我自己搞一下算了,顺便改锂电

网友C:
我买这个可以一下关闭

网友:
我也不喜欢多档位的手电,如果可以改成旋转档位的话那就不一样啦

网友:
我用孩子兴趣课的8mm草帽灯珠一次性塑料电筒加泡腾片桶身合并了一个手电筒给孩子玩,一个电阻限流到100毫安,一个船型开关,一节拆机18650,充一次电能用半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这个可以一下关闭

什么关键词
我去找一找

网友:
老牛家有款手电,介绍说是长按,关灯。但是,长按也觉得麻烦。况且,还有个功能挺毛病,侧面的灯,正好刺眼的方向,设计bug。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关键词
我去找一找

松美T40     凑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美T40     凑字

50元

网友:
分享几款手电筒  经常有人问我有没有直接开关的手电筒 我经常给客户说没有 大多数都是有档位的哦 能单档关灯 摆脱来回切换档位的烦恼   usb安卓口充电  具备低压提示 可单档关灯
第一款
P50灯珠带侧灯COB,使用18650锂电池,前灯2档(强光 弱光)侧灯2档(强光 闪光), 手电筒可以长按可以直接关闭灯,手电筒长14.3CM(拉伸后长16.3CM)头部宽3CM,尾部宽2.5CM,单个手电筒重106克,手电筒单个+套装都有,您可以自行选购,谢谢您的光临!本手电筒可以长按直接关闭灯 对于不喜欢来回切换档的朋友很实用,主灯亮度不俗,侧面灯很实用 ,值得拥有
P50灯珠强光手电带侧灯COB变焦铝合金手电筒 usb充电低压提示-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30338808305第二款 性价比很高的一款灯  四核大灯珠 18650-26650都可以用 具备电量指示灯参考电量使用中发热正常现象 不会烫伤人的 感觉热的厉害可以降低档位用一会 感觉灯不爱亮要及时充电
本手电筒可以长按直接关闭灯 对于不喜欢来回切换档的朋友很实用
P50灯珠强光手电筒 USB线充电 电量显示 大功率户外照明变焦远射-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99207917092

网友:
这个也支持一档关灯 |(开灯 等十秒按下开关就可关闭)正常按按钮循环五档  和一档模式下无极调光

88元包邮带电池套装的价格哦  (三节18650并联电池组) 这个手电USB安卓接口充电 很方便 内置低压保护电路防止过冲过放电,大头灯杯射程很远 有视频参考 实物测试效果更换 手机拍摄的效果看不出来,SST40手灯p70强光灯远射超亮 户外巡逻聚光探照灯USB充电低压保护-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32024062917

网友:
可以直接关闭,共二档,一强一弱,零档在中间,机械,顺时针拧与逆时针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