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摩托车辐条加持下的助力山地车,看能跑多久

楼主(2021-08-08):
事情的源头,始于几年前的改造,详见老站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82817

      几年骑行下来,已经是跑了快两万公里。

      通过这几年的骑行总结下来,这个车整体故障点总的两个:

      前两年内部的尼龙齿轮经常坏,更换过几个内部的行星齿轮,甚至还用过钢齿的,但仍架不住,骑了半年多又有断齿,后来再次换成尼龙的,不知何故,最近两年反而消停了

      这方面我的经验是,钢齿噪音明显更大,而实践证明,并非想象中耐用,尼龙的明显运行声音小得多,起码这几千公里没啥毛病没换过了。

       而另外 一个头疼的问题是,因为后座我要搭人,加上自行车构造的原因,后轮承载了起码70%以上的力。所以后轮钢丝经常断,我的体重属于胖子,接近200斤,老婆110斤左右,车子自重加电池,轮子,电机,车架等等,起码40斤往上,加起来350斤往上了。这样后轮钢丝经常断也是常事儿了。

       话又说回,可能有人会说,那就换电瓶车呗,我们这里的交警只抓电瓶车搭人,我这个自行车外形下,平时都是用脚蹬加电驱动,可谓是油电混合动力(人脂肪油) 交警看着就是一个自行车,最多提醒两句,而不罚款,有时候迎面了最多让老婆下车过到马路对面完事儿。而几个路口又经常会有JC,所以我就一直没换。

       所以,这车换 钢丝是常态了,前前后后换过两幅不下36*2 72根钢丝(不算这次):原配的是13号 2.2mm的碳钢钢丝,中途我还换过2.5m 12号的不锈钢钢丝,照断不误,中途零星断的就更多次了,反正过几个月就得翻车底儿朝天,换一次辐条,以至于到后来几次,发现断了1,2根都不去管了,等多断几根一起换,一般到了断了4,5根的时候,我再一起换,这时候,特别后面搭人时,明显感觉后轮已经偏摆严重了。

       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儿,所以下文,再次重新用10号钢丝编圈,看这次能跑多久不断,要是再断的话,我就换一体轮试试了。

       因为本文篇幅较多,内容较繁杂,所以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一部分 辐条自身静态数据

       第二部分  张力表的调整维修 及成品圈辐条参数收集

       第三部分 拆圈部分

       第四部分  编圈部分

       第五部分 调圈及收尾周边工作

————————       第一部分 辐条自身静态数据————————

买来了40根10号辐条(这个粗细的辐条市面上是找不到自行车用的,而是用在电动车或者老式摩托车上)

长度,原配的是227mm问了几家,最终也没有合适的(问了几家定做的,说少了也不做),最后选了这家225mm的,差2mm,整圈全换的,忽略了

13号,2.2mm

12号 2.5mm

10号3mm

帽子的筒处直径6mm

后面发现,车圈全都得扩孔

重量

13号7.2g

12号9.9g

10号,14.3g 可见 重量比13号的接近翻倍了

——————第二部分  张力表的调整维修 及成品圈辐条参数收集————

为了这次编圈,专门买了一台张力计,机械表的,

网上有三种

第一种是 那种卡式,刻度在卡子身上的,个人觉得精度不行

第二种是 这种 机械表读数的,贵30块钱,

第三种 其实测量部分原理是一样的,只是读数是电子式的,这种比机械式的贵几十,个人觉得性价比没有第二种高

表到了以后,先用我的另外一台也是改造过后的三地车测量数据看看

这个是喜德盛的旭日300 变速21(前三后七)的 ,线碟刹,旋飞

而我的坐骑是逐日800  27速(前三后九) ,油碟刹,卡飞跟旭日300高一个档次

电池放入48v12ah锂电在后面的不锈钢盒子里面包子,外面挂了把锁。防防君子吧。

反过来,一顿测试

给钢丝编好号,此处放大可见,此圈为36钢丝版本

测量发现,不同角度,或者测量过程中扭动位置,数据变化较大,所以用绳子将刹车绑起来,以让后轮相对位置不变

再用游标卡尺测量到挡泥板固定钢丝的相对距离,此处为14cm 这样右侧每测试一根转动轮胎(刹车未完全绑定死)

这样防止数据因测量环节的变化而变化。

测量中途摔过几次表,当时一直找不到数据一直越变越小的原因,直到第二天无意间才发现,标体固定在手柄上,通过中间过孔与另外手柄接触,

伸缩的距离便是读数的变化值。中途摔过几次,已经导致表体有移位,导致的数据越变越小(因为表体往外了)

表体插到最下面的状态

这样的结构,

直接拔出来

上助焊剂胶水黏住

直到当天晚上又继续测试

后来想了想,这个表重心在表头部分,每次摔下去都是表头先着地。

于是给他带个帽子保护下

找来以前买的包边海绵

带带

不让伸缩的部分受力,不然精度会影响

好了,继续测试,这回没有变化了

————以下数据为 一手手稿,对于观看没有多大意义,可以跳过直接看结论————

数据计算后

可见后轮非驱动侧和驱动侧统计下来的平均数是几乎1:1的关系,张力都在4.72左右

前轮用的14号钢丝,张力小很多

————楼下继续吧————

楼主:
————继续————第三部分 拆圈部分————
下面才是正式开始本尊的改造

正主来了
比起当初来,历经风雨啊

13号辐条 单重7.2g  这次断了3根,还算少的

反过来

先准备工具(后来发现,远不止这些,陆陆续续一大堆工具)

编好的号

数据出来了,很乱,断也是正常的

拔胎条 辐条扳手

用的淘宝上最厚实的外胎(最厚处测量在4mm以上),好处是不容易扎胎,耐磨,坏处是,噪音偏大,还有就是拔胎太费劲了

左边的拔胎条都变形了(这根送的质量很差,其它几根用了好久都没变形)

拔胎条这样用,我也是今天才发现的。哈哈
另外,请在拔胎之前
务必放干净内胎的气,
务必放干净内胎的气
务必放干净内胎的气

拔胎的原则是先扒开一边,当拨开到一定长度时,到了外胎最大的张力位置

这时候用手弄不开就用锤子吧

敲几下过了最大张力点就可以用手掰开了

整个内外胎都出来了

要想拆下内外胎,需要将整个轮组退出车架

这样就可以了

这里有个小窍门点,为了横穿钢丝,飞轮的最大齿也就是第一齿挡路了,为了过去
直接开孔并断开隔断点

大概测试下

为了穿过3mm直径的新辐条,原本的电机开孔不够的,必须扩孔

这里用3.2mm的扩孔,后发现还是穿不过,后用的4mm

这里原本8.1mm ,辐条帽子的帽子过不去,也得扩孔到10mm

又找来一堆的工具

运动饮料来起

记号笔连带墨水都准备好了

为的就是在电机上也做好对应的数字标记

再次扩大飞轮1上的辐条过位置

这就是所谓的双层铝圈

后来发现直接用钢丝剪线钳更快 不用一颗颗的去拧辐条帽了

啪啪啪的断了

就是因为这根生锈的辐条才想到的 用断线钳

这样传过去的,可见如果不处理飞轮1齿,那就过不了辐条

电钻上一字螺丝刀

快完了

光秃秃的了

拆下的一对辐条(对的,当时就是用的2个尺寸的辐条混搭)

————第四部分  编圈部分————

此处再次测量过孔,为了穿过辐条帽的筒子部分(6mm)还得扩孔

开始扩孔4mm电机上的

扩孔完毕

再空空轮圈上的外层铝圈6mm

帽子必须穿过第一层铝圈(内部那层)不然会顶着内胎容易爆胎。
所以得扩孔10mm的

没有单根的10mm钻花,用的这种多孔的

没问题了

那就挨着扩孔吧

再次看下, 这个位置的重要性
另外侧,碟刹也碍事儿,也得拆了碟刹,后面有图

转眼又是一个整整下午过去,搬来神灯照亮

开始穿辐条

开始编圈,我这个是4x法,就是电机上同侧的第一和第四根辐条,上到圈上的1.3位置 中间空一位,另外一侧以此类推

又是土办法,用网线固定分组好的钢丝

分组,1,4分,因为之前有编号,所以比较好弄,不然费神,也费眼神

一侧分好组以后,上全圈了

另外一侧如法炮制,因为一目了然,就不用网线绑了
编好圈以后,拆掉网线

护泥板下一对铝屑

地上散满工具一角

——第五部分 调圈及收尾周边工作————

中途拆下碟刹片,其实跟骑车的是一个道理

用的这种内梅花形式,非内六角

之所以要拆碟刹片,一方面是因为穿钢丝碍事儿,另一方面是以前几次拆过几次,发现电机侧的螺丝孔螺纹已经磨平了大半了
得想办法加固固定螺丝位

可见螺丝丝口已经磨平了很大部分了,但并不是完全

换个角度

中途想扩孔攻丝,这个是5mm螺丝孔,得扩孔成6mm,

只找到了6mm的丝攻,没有找到6mm的钻花

后来发现内部螺纹还可以用,但是得换螺丝,找了更长的螺丝可以吃到更深处未被磨损的丝口

————中途调圈很多视频最后再放
为了上传颇费周折,又是下软件,被各种要收费的,要注册的,还有各种捆绑垃圾的软件骚扰半天

在调完毕圈后,包括调圆及调整左右偏摆完毕后,就上胎,再次调试下,因为上轮胎以后,随着打气气压的升高,轮胎各个钢丝的张力一般都会再次有些变化的
所以需要再次调整下

内胎跟铝圈壁之前有曾黄色的胶垫

需要先定位好打气孔的位置

为了防止在拉回胶垫过程中螺丝孔相对位置移动,可以插一根东西固定,我选择了螺丝刀

上胎之前也需要注意,
保证内胎尽量没空气
保证内胎尽量没空气
保证内胎尽量没空气

上回去比拔胎要好一点,因为可以助力的地方比较好借力

然后就是打气了,
我用的带气压表的高压打气筒

我打的60psi左右

随便再把来令片换了,

注意,因为老的来令片磨损,缝隙减小 当上了更厚的新来令片以后,要么上不上去,要么使劲上上去以后,发现卡不进碟片了

这就需要在取下旧的磨损的来令片之前,用来螺丝刀之类的,给它使劲往两边掰开。
为啥不上新的了再掰呢,因为这样使劲后,会在来令片上留下痕迹,甚至损坏来令片

换下的和新的对比,靠近白色点的是新的,另外远点的2片是旧的

新的3.9 旧的3.1 已经磨损0.8mm了

这样夹住

————————
好了,关于调圈,可以看下面

为了定位,可以用任何方法,可以像上图一样用笔固定,也可以像下面视频一样,用手

人肉调圈台一览
左侧(右侧同理)

调圆,还需要再调整

快要完成了

最终的水平,也就这样了

最终,试行后无感觉有明显偏摆或者弹跳(不圆)

先收拾好。好累这几天,需要好好休息放松下了。

——————本帖完结————
——————撒  花 吧————

————分割线————
8月9日记
这两天经过十多公里骑行下来,发现还是有点不圆和 摇摆,再次调整后要好很多,估计还得两次后,性状方可稳定下来。

网友A:
生命在于不断的折腾

网友B:
不懂,这种方法测试出来的是张力吗?感觉是间接测量的

网友:
工具还不少啊,

网友C:
大工程呀!看到表头包胶皮,偶忍不住笑了

网友D:
还是一体轮毂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命在于不断的折腾

是的,腰酸背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这种方法测试出来的是张力吗?感觉是间接测量的

我觉得应该是直接测试的张力本身。没有换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工程呀!看到表头包胶皮,偶忍不住笑了

昨天整了大半天,一直到晚上8点,
比上班雷多了,
真的是腰酸背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一体轮毂省事

是的,这次要是不行 辐条还断的话,就上一体轮了

网友:
绝对耐用啊

网友:
粗活细作!!!    真是楼主所谓的“折腾的奥义就在于一个个不完美的结局”  佩服

网友E:
下一步修车铺子走起~

网友:
发现好像之前看过楼主换电机内齿轮的帖子,内容质量相当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一步修车铺子走起~

这个活儿拿外面去估计也没有师傅接吧。 索性自己动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活儿拿外面去估计也没有师傅接吧。 索性自己动手。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下一步可以开修车铺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下一步可以开修车铺子了~

理解了啊。
修车铺子的现在都是老头儿了。
周边菜市周围有修车铺子,几家都是老头儿
而且修的更多的是电瓶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