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三星手机充电器输出电压是4.2V

楼主(2021-08-08):
看来这是个专用的电源,头部带有充电电路。请问怎么改一下可以变成4.2V的万能充?  还是加2.2K电阻吗?怎么加?

网友:
这个很好改的

楼主:
这个小板的输入电压是4.3V。  输出的那几个铜片都试了一下,没有输出电压

网友A:
这个我改过一个,单片机在接口小板上,小板输出的3还是4根线路里面,温度检测和地之间加一个2.2k电阻就可以了,使用时要先接好电池再插电,否则会拒充。
时间太久远了,都已经记不清楚了,你搜一下本站,矿坛和手电,肯定有教程,我当时就是照着教程改的

网友B:
如果2.2K能加 还有一种更好的办法可以加431加2.2K 就不用先插电池再通电了 具体接法论坛有 示意图如下

楼主:
这个方法可以呀。。图示下方80K  133K也要改吗?我都没动,就加了2.2K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可以呀。。图示下方80K  133K也要改吗?我都没动,就加了2.2K

能用就可以啊

楼主:
三星的这些个充电器改完都不行啊。我之前就改过一个,和现在这个一毛一样。转灯以后电池电压只有3.98V,都充不到4.1V,我也是服气了。还是用10块钱买的万能充可以充到4.2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就可以啊

充电充不满啊,只能充到3.9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2.2K能加 还有一种更好的办法可以加431加2.2K 就不用先插电池再通电了 具体接法论坛有 示意图如下

充电充不满啊,只能充到3.9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改过一个,单片机在接口小板上,小板输出的3还是4根线路里面,温度检测和地之间加一个2.2k电阻就可以 ...

充电充不满啊,只能充到3.97v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充不满啊,只能充到3.97v

这个图片是10年前找到的,现在找不到帖子了,当时我有一个准备改,只是操作失误,烧了芯片。按图把电阻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充不满啊,只能充到3.97v

三星的老充电器很多都不稳定 有些还带升压降压焊点 就是不准时候调一下截止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