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立创EDA双层板的画法

楼主(2021-08-08):
各位前辈老师你们好

之前用立创EDA都是用的自动布线

现在,我想手动把三个焊盘布置到底部

我该如何在立创EDA中操作

我现在已经完成原理图转PCB

鼠标把各个元器件拖到PCB上布局完毕

我现在不知道该如何手动把一些留在顶层

一些留在底层,请前辈老师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选择元件,改右边元件属性里的层。

网友A:
点选元件(焊盘),在右边的属性子项中的第一个选项——层:顶层(底层)

网友:
选择最底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选元件(焊盘),在右边的属性子项中的第一个选项——层:顶层(底层) ...

精彩回复

网友:
不建议学习立创EDA  不过如果不是专业人员  立创EDA应该是最简单的EDA软件

网友:
如果原件是在背面,先要把原件属性设置为底层,然后再在底层画线,如果只是想在底层走线,先要放置过孔,然后再通过过孔在背面画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