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关于IS903等U盘成品跑分心电图问题的根绝方法

楼主(2021-08-08):
首先直接说方法:格式化U盘时按照Page大小直接选择对应簇大小格式化即可,高格低格无所谓。

然后是正文——

最初接触IS903是在三年前,那时候朋友在玩自制SSD,忘记用的什么颗粒什么主控了,只记得那会是一个128G四贴的半高板子,上机用一段时间C3疯涨,后来判定是颗粒和主控不协调,决定拆了做成两个64GB的U盘,他用的黑色的不知道谁出的IS903板子,U盘到手的时候我按照默认配置格式化,8K簇,跑分正常,长块R/W多在180/75左右飘荡。
后来这两个U盘一个我送人了,一个跟朋友换了个128G的,折腾就开始了。
这个128G的DIY盘我拿来做Win7下的冷备以及启动盘用,所以默认用的是NTFS格式,格式化的时候特地选了4K簇,格式化的时候消耗时间特别长,大概20多秒这样,因为在机械硬盘和部分SSD上也相对比较长所以没怎么在意,结果在做文件同步的时候问题出来了,一些小文件写入都跟波浪一样时高时低,大文件末尾差不多也能卡个一两分钟才能收尾这样,在一次同步数千个文件的时候尤其严重,最长的时候能卡个五分钟。
打开Google,满世界找答案,结果都指向一条:NTFS不适合闪存,尤其不适合U盘。
于是格式化成exFAT,设置成4K扇区再跑备份——结果相同。
这个朋友跟我是十几年的至交,彼此之间互通有无也根本不在乎钱,对他的人品和技术我可以保证,但是这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实在是把我整懵了。
因为这个卡顿的问题,这个U盘在我这边吃灰了有一个月这样。
一个月后,我在更新软件库的时候注意到U盘专用识别工具ChipGenius。
插上U盘,打开ChipGenius,TOSHIBA TH58TFT0DFKBA8J颗粒,16KB Page,19nm,应该算比较稳的了。
于是到处找颗粒的科普文,得出结论:颗粒的Page和硬盘的簇结构差不多,每一次读写都是以簇为基础单位,如果读写的时候小于簇大小或格式化的时候低于簇大小,以后的读写势必受到影响,参考硬盘4K物理扇区高级格式化时强制格成512字节的结果。
于是改成16K簇格式化成NTFS,跑ATTO和备份,R/W整体维持在200/73左右,Win8和Win10下可以到230/85,全程流畅得像是换了一个U盘一样。
再测试exFAT,连着测试三次下来一次都没出现过心电图跑分的,至此问题解决。
事实证明网络上的信息不一定靠谱,有时候还得自己多试试,人云亦云的尤其可耻。
以上。

后记:U盘被我爹抢了……我又回到了用移动硬盘的时代……不过………………JMS578+SM2246EN的R/W能跑到400/400是真JB快!

网友A:
我的SSD也是慢的一批。。。等会我也查查是不是颗粒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SSD也是慢的一批。。。等会我也查查是不是颗粒的问题。

你可以省点力气了哥,这个只对U盘这种完全无缓存的环境有用,对固态U盘或者有缓存的、内置主机的SSD不一定管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省点力气了哥,这个只对U盘这种完全无缓存的环境有用,对固态U盘或者有缓存的、内置主机的SSD不一 ...

我的是闪迪的240SSD PLUS 别人都是能跑五百分左右,我怎么跑都是200上下,虽然用起来比普通硬盘好点,但是总感觉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闪迪的240SSD PLUS 别人都是能跑五百分左右,我怎么跑都是200上下,虽然用起来比普通硬盘好点,但 ...

相当古老了,拆开看看是什么主控什么颗粒吧,搞不好还有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当古老了,拆开看看是什么主控什么颗粒吧,搞不好还有救

买的全新的,MLC的颗粒,忘了什么的了,然后主控是万年不变的闪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全新的,MLC的颗粒,忘了什么的了,然后主控是万年不变的闪迪。

先去看一眼SMART,如果写入到一定循环肯定要降速的,ECC耗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去看一眼SMART,如果写入到一定循环肯定要降速的,ECC耗时间

全新盘就那样,然后,SATAIII没错,然后数据线换了两次没问题的。
然后换平台也是那个速度。。等我现在再测一下测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新盘就那样,然后,SATAIII没错,然后数据线换了两次没问题的。
然后换平台也是那个速度。。等我现在再 ...

怕不是驱动或者固件问题?实在是没用过这个,现在主盘还是Micron M600 256GB,OEM拆出来的,要实在不行干脆除了买个NVME的吧老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去看一眼SMART,如果写入到一定循环肯定要降速的,ECC耗时间

今天破天荒写接近400了。。之前测试都是200+

可是,这个跑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破天荒写接近400了。。之前测试都是200+

使用中的系统盘跑分到底不行,跑分也就当个参考,挂到其他主机里当数据盘测试吧,记得先格盘,否则跑分不好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不是驱动或者固件问题?实在是没用过这个,现在主盘还是Micron M600 256GB,OEM拆出来的,要实在不行干 ...

我系统盘就是三星的NVME,读写2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中的系统盘跑分到底不行,跑分也就当个参考,挂到其他主机里当数据盘测试吧,记得先格盘,否则跑分不 ...

我就是挂的从盘。。。并且测试的时候没有运行盘内的程序之类的。我主盘是系统盘,NVME的,跑者系统测试也是读写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挂的从盘。。。并且测试的时候没有运行盘内的程序之类的。我主盘是系统盘,NVME的,跑者系统测试也 ...

那这情况很可能是TLC版本啊,前面搜了一下这个型号的盘MLC和TLC混合发货的,而且你这个速度太奇怪了,4K不应该这么低,写入还高过读取那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情况很可能是TLC版本啊,前面搜了一下这个型号的盘MLC和TLC混合发货的,而且你这个速度太奇怪了,4K ...

我拆过,查了颗粒确实是M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过,查了颗粒确实是MLC的。

主控啥型号,到论坛里对比一下其他人的跑分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控啥型号,到论坛里对比一下其他人的跑分看看

主控当时拆开也查了跟别人 一样,主要是我买了两个一样的。。。都是一样分数,一样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当时拆开也查了跟别人 一样,主要是我买了两个一样的。。。都是一样分数,一样速度。。。 ...

有没有备用电脑之类的,换过去看看,这个跑分有时候跟平台也有关系,手边好几台自组的NAS,A4-5000的跑分普遍偏低,J2900的偏高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备用电脑之类的,换过去看看,这个跑分有时候跟平台也有关系,手边好几台自组的NAS,A4-5000的跑分 ...

我是X79平台,换别的X79也是这个跑分,换AMD的平台也是大差不差这个速度。有时间再想想看看有没有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