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奇葩的FLUKE289C的LoΩ档

楼主(2021-08-08):
DIY了一只万用表短路插头,14AWG线材长度约50mm。用毫欧表分别测量香蕉头的顶端、中间、尾部,阻值约1毫欧

用4282测量,直接出结果0.001Ω,很干脆

用289C的电阻档测量,-0.01Ω
用50Ω低阻档测量,-0.034Ω

按下REL,需等待好久才能稳定,最后读出相对值0.001Ω

真的搞不懂了,哪来的负阻值?汤姆逊电势吗?

289比287多了LoZ V~和LoΩ 50Ω档位,宣称可以测量电机绕组的阻值并以此作为卖点。没想到实际体验中50Ω档效果如此糟糕,需要按下REL,等待好久后才能稳定,读出相对值

网友A:
可能是温差热电势或污染的原电池电动势。
这么小的电阻万用表都不可靠,即使是4282那个也没意义。

网友:
  用专用内阻毫欧表测量会更加精准一些。

网友B:
别纠结了,五十包邮,为君解愁。这个289我要了,一点都不带嫌弃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纠结了,五十包邮,为君解愁。这个289我要了,一点都不带嫌弃的那种 ...

这属于趁火打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温差热电势或污染的原电池电动势。
这么小的电阻万用表都不可靠,即使是4282那个也没意义。 ...

有可能是汤姆逊电势,据说117也有偶然这样的情况,微小的电阻用四线测量比较可信,比如用四线内阻仪、电桥

网友:
典中典之"负阻"效应,哈哈
这么小的,还是用电桥试试罢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秀表来的!气我们这种只有准4位半表的人,鄙视!

网友C:
你看一下289校准手册上关于289检测的指标! 289很多地方厂家是知道问题的!指标跟实际是相符的

网友D:
看来神表也一般啊,
20块包邮解君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神表也一般啊,
20块包邮解君愁。

哥们儿你可比索马里海盗仁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289校准手册上关于289检测的指标! 289很多地方厂家是知道问题的!指标跟实际是相符的 ...

是的,相当于免责声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纠结了,五十包邮,为君解愁。这个289我要了,一点都不带嫌弃的那种 ...

哥们儿你可大大的坏了哈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你的制作方法不对头。使用下面这种双排香蕉插头接一段铜丝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相当于免责声明

晚上有时间,我用PAMONA的短路插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汤姆逊电势,据说117也有偶然这样的情况,微小的电阻用四线测量比较可信,比如用四线内阻仪、电 ...

汤姆逊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影响小于温差热电势和原电池,应该不是主要原因

网友:
低阻四线测试,应该没有参考性

网友:
感觉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还不是放在一起,搞得更高大尚了,福禄克会挣钱。

网友:
汤姆逊效应,一般在四线测量上能反映出来,手持表二线测量,这个效应微乎其微,只能说明289的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晚上有时间,我用PAMONA的短路插试试。

期待热心大佬的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