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三防胶也是会短路的

楼主(2021-08-08):
三防胶用来保护线路板很好,但是这样的湿度下用会烧板。

以前刷的是这样,现在刷的会变白,而且几天了都没干。

一直都不干也不能一直等啊,就用万用表测下刚刷的漆是不是也能绝缘,显示确实是不能导通。

然后我就大胆上电220测试,没问题,一切使用正常。就这样直到早上,我发现设备掉线了。一看220V电源附近都烧了。我猜可能三防胶发白是因为吸收了空气中的水分,有了一定的导电可能,然后万用表低压测是绝缘的,但是220V会导通。

现在这个昨天上的漆,只能一点点把胶扣出来。还不知道会不会再烧掉。

网友:
不错,刚刚发的这家可以用签到红包,我也撸一瓶备用

网友A:
这个胶是不是要烤干才能用?

网友:
不对呀,我的几下就干了,也不发白

楼主:
前几次用的时候没事,这几天一直下雨,不知道是不是湿度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胶是不是要烤干才能用?

24小时后自己干,但是湿度太高的天气用不了。打算换铜线那种绝缘漆试试。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刷多了

网友B:
我用70快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70快干

已经下单买了漆包线这种,有机会我也试试70快干的。

网友:
所谓的三防漆、胶,有软的,有硬的,软的大多含硅胶,绝缘电阻在潮湿的天气会降低,不能用于高压,硬的大多是树脂,这个可以全天候使用。
科普一下,硅胶对空气中的水分子是有吸附作用的,所以不要什么地方都用硅胶填充,能填充的,大多是低压环境,而且要达到一定厚度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