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支特价版一块八包邮的小手电,只能说没有最简只有更简!

楼主(2021-08-08):
实际上这货只花了8毛(用了红包),要是遇上合适的惊喜红包,还能白漂

先来个外观图,粗看像是支正常的手电

尾部开关组件及电池支架,支架是3xAAA电池串联,这还算正常

拆灯头,说实话,透镜拿下后着实是有点无语,PCB上竟然连个限流电阻都没,只有一颗灯珠!
透镜质量也不好,平面那边有些凸点(没拍),并且有黑色杂质(红圈处)

PCB拿出来,正面除了颗灯珠啥也没了,反面只有铜皮

难怪有评论说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烧,限流电阻没有,三块电池串联直接怼上去,超功率工作,散热又差,不烧你烧谁呢

最后来个作案工具

网友A:
直接靠干电池内阻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靠干电池内阻限流。

看评论以前是有电池送的,那些电池还有可能像你说的那样
但现在已经不送了

网友B:
改版了,图片显示不出来,永远停在加载的那个画面

网友C:
以前这种免费东西一定不错过了,但是后来看到马上关掉了,因为做工的确太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版了,图片显示不出来,永远停在加载的那个画面

手机浏览吗?早上时好像换了移动端的模板,现在又变回原来的了,图片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这种免费东西一定不错过了,但是后来看到马上关掉了,因为做工的确太烂了。 ...

哈哈,看见用了这种透镜,所以才花8毛满足一下好奇心

网友:
1块8还要包邮,当然是能省则省,否则没法赚钱

网友:
新手注册菜鸟APP,一分钱领了一个这样的,内部是7号电池三个1。5V串起来4。5V用,亮度确实蛮亮的,估计这么高的电压,LED灯泡会易烧掉

现在用了一节3。2V7号铁锂电池和两节占位筒用着,亮度也有所降低了

网友:
哦,好像也是送了三节7号电池没拆开用

网友:
几年前我买过一个楼主同款,发现最大缺点七号电池使用成本过高,然后改14500锂电池用,没多久烧灯珠,撬开后也跟楼主都没限流电阻。

网友D:
开关盖里串了个电阻,现在用145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盖里串了个电阻,现在用14500

串电阻还是有点"浪费"电啊,在考虑给它上个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浏览吗?早上时好像换了移动端的模板,现在又变回原来的了,图片能打开 ...

bug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电阻还是有点"浪费"电啊,在考虑给它上个驱动

驱动也是电阻形式,只是电阻是可变的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电阻还是有点"浪费"电啊,在考虑给它上个驱动

八毛预算上数家,加价加到一千八……

有贴吧那味了……

网友:
装7号电池已经过时了

网友E:
昨天晚上把这个手电的电池仓量了一下尺寸,应该就是用网上的22500锂电池,价格可不便宜,基本上都是20多元一节

算了,我还是用一用自己手上的7号小铁锂,毕竟还不知道这种便宜的手电能用多久,要是坏了又免得买回22500的电池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天晚上把这个手电的电池仓量了一下尺寸,应该就是用网上的22500锂电池,价格可不便宜,基本上都是20多元 ...

可以用185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晚上把这个手电的电池仓量了一下尺寸,应该就是用网上的22500锂电池,价格可不便宜,基本上都是20多元 ...

之前改另一支手电时买过22430的,便宜几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