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FX888D烙铁芯代换型号

楼主(2021-08-08):
周五用着好好的,今天一上电,不加热了,有显示,几秒就到设定温度了,实际烙铁没工作,温度只有100度左右,加热芯有3.5欧姆,感温有54欧姆,原装太贵了,有没有可以代换的

网友A:
电阻好像正常,怎么会怀疑是发热芯坏了呢?
可以试试换国产的936 A1321

网友B:
不跟坛友一起玩t12吗。。经济实惠

网友C:
发热芯阻值都正常,会不会是手柄线有问题啊!

网友:
有热就不是发热芯问题了

网友D:
发热芯正常的话应该是线的问题,或者电路板检测部分电路不正常。

网友E:
888 主机的芯片容易坏,且无代换的

网友F:
给芯子独立加电,如果正常发热,就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芯阻值都正常,会不会是手柄线有问题啊!

有升温,就是温度达不到设定值,怀怀疑是发热芯感温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跟坛友一起玩t12吗。。经济实惠

用习惯,T 12放在那没怎么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好像正常,怎么会怀疑是发热芯坏了呢?
可以试试换国产的936 A1321

谢谢,淘几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热芯正常的话应该是线的问题,或者电路板检测部分电路不正常。

电路板上坏,就凉凉了,我这水平是修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888 主机的芯片容易坏,且无代换的

谢谢,要是芯片坏了,就凉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芯子独立加电,如果正常发热,就是好的……

怀疑是感温部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疑是感温部分的问题

发热芯很难坏掉,除非是意外串电或其它原因。

你这种情况一般是红、蓝四线中间有断点,很多时候还是焊点那儿出现空陷焊点断点,重新接线就行了。

如果是中间断了,可以使用微小铜管将断线与特富龙线压接好,千万别用锡焊,后果很严重。

网友:
hakko 888坏核心的机率不低啊。要小心。
买不到,是专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