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挂了

楼主(2021-08-08):
正在拍照,屏幕有些闪烁,就像遮挡光线感应器一样,然后死机了
重启卡在开机画面,屏幕还是有些闪
重启,进twrp,备份date分区,失败
我的数据・゚・(ノД`;)・゚
现在怎么办

楼主:
又进系统了,开机时间过长
进系统提示系统进程无响应什么鬼
先备份数据压压惊

网友A:
那就只能重新买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能重新买一个了

又好了
莫名其妙,昨天螺丝刀都拿出来准备拆零件了

网友B:
说不定是你的手机正在执行一个大更新,你以为它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是你的手机正在执行一个大更新,你以为它挂了

cm13,不会有更新的

网友:
某个芯片虚焊了?

楼主(2022-06-10):
我知道了,是电池内阻太大,电流跟不上,播放视频就闪屏,然后关机
换了新电池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是电池内阻太大,电流跟不上,播放视频就闪屏,然后关机
换了新电池好了 ...

确实,我也碰过,
只要用那个不太好的电池,
手机经常无故自动重启,
换个好一点的电池,就沒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