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换头术?耳机移植

楼主(2021-08-08):
『X折腾』耳机移植?刷单的

TPC口的

仿苹果的

线皮一般,感觉不是那种容易粘手的

TPC的头子

麦克风口

拆开,单元很一般

无损拆下

手里一个oppo的头子

本想这么接的,发现不成体统

最后还是拆了单元重新接,完美

音质比仿苹果的好多了。

网友:
后来的头看起来明显质量好
不知道是怎么无损打开的

网友:
用什么胶黏?

楼主:
502点一圈

网友:
的确是令我大开眼界的大手术了。

网友A:
好家伙,拆个耳机竟然用上虎头刹了。

网友:
线怎么去的皮啊

网友:
线有点细,是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拆个耳机竟然用上虎头刹了。

那个只是固定后好焊接的,好像我都是用直接掰开的

网友:
牛掰了,oppo的头子看起来还可以啊

网友:
换上的单元好,但线材差劲,可能用不长时间。

网友:
用502的要注意啊,一旦碰到了耳机振膜,那就只剩下高音了。最好还是用补鞋软胶来粘。

网友:
这种非入耳式的耳塞不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