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宝骏560点烟口充电器改造

楼主(2021-08-08):
汽车的点烟口,插个点烟口的充电器,盖子就盖不上了。

于是做了一个转接头。将电源线直接焊到充电器上。然后用木头做了一个点烟口的结构。丑是丑了点,也用了5年了。

中间的槽子是用来走正极线的。

网友:
这个作品很给力

网友A:
hdmi是个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是个什么鬼??

投屏。
淘宝上有那种无线投屏器,就带HDMI。
手机无线连接投屏器。投屏器用HDMI链接汽车。

网友:
木头会不会有着火的隐患

网友B:
宝驴这个做工真的很粗糙啊,简直没法看。

网友:
有些暴力啊!驾驶位前面或者左边的盖板下就可以取电啊,ACC和常电都有,不一定非得从这里接。

网友C:
找个L型的usb插头直接插点烟器旁边的usb接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L型的usb插头直接插点烟器旁边的usb接口呢

那个充电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宝驴这个做工真的很粗糙啊,简直没法看。

便宜,可以接受

网友:
楼主 你有这个改装手艺,在重新买个充电模块装在隐蔽的地方不就可以了。我的就在顶灯的旁边放了一个模块给行车记录仪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