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 向大神求助,NEC HZ300DAS平板电脑硬盘突然消失了

楼主(2021-08-08):
这个平板的硬盘128G固态好像是整合在主板一起的。
之前可以启动,后来启动停在Logo几分钟后就到BIOS界面了,而且里面原来显示的硬盘没有了。连接U盘可以引导到系统安装盘,但安装系统时找不到硬盘。
请教一下大神这是什么问题,还有办法抢救吗?

网友:
换emmc呗,不是什么疑难杂症

网友A:
EMMC先吹焊一下,看看是不是闪存虚焊了

网友B:
新款机子很多时候的CMOS电池电量不足也可出现某些奇怪问题

网友C:
进bios看一下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款机子很多时候的CMOS电池电量不足也可出现某些奇怪问题

倒是最近一次重启要重设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bios看一下有没有

bios里没有硬盘了啊。之前有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C先吹焊一下,看看是不是闪存虚焊了

哪里是emmc?那个大黑芯片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款机子很多时候的CMOS电池电量不足也可出现某些奇怪问题

我换了一个cmos电池,但还是没有硬盘....

楼主(2021-09-25):
引用 网友A:
EMMC先吹焊一下,看看是不是闪存虚焊了

今天用热风枪 350度对芯片吹了50秒。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
听说有的ssd封装跟emmc一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