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加风扇的重要性

楼主(2021-08-08):
不加风扇20多分钟打嗝,不仅打嗝还变压器叫个不停,加了后一直都不会了,这板子估计原来不是用这个盒子的,这盒子也装不下风扇呀!充电器输出是少见的场管,大家见得多了可控硅吧,现在短路也随便短路了,这充电器不是修而是改啊,改了多地方,扯犊子

楼主:
说明一下,那个负载是设定10.3v貌似电池没电的电压,最大电流6安

楼主:
最近我是和这充电器干上了,一直没理会,今天终于盘它了

网友A:
不加风扇 ?

  脑子进水 ……

网友B:
以前有个阿米尼的,无风扇设计,用了很多年,要不是现在小刀的接口换了,我估计还会继续用,充电稳,无噪音

网友C:
请问一下,电源打嗝是什么现象?与脉冲充电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风扇 ?

  脑子进水 ……

貌似我手机恢复内容了呀,怎么看不到我回复的消息呢,这个是在电动车师傅那里找的充电器,可能是随便装了个壳子,我猜原装应该有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电源打嗝是什么现象?与脉冲充电有什么区别?

耶!手机不是回复了吗,怎么看不见,打嗝是高压端PWM芯片低于工作电压出现的,为的是负载短路保护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个阿米尼的,无风扇设计,用了很多年,要不是现在小刀的接口换了,我估计还会继续用,充电稳,无噪音 ...

以前电流小,是不是那种12A电池 充电电流1.8A-1.6A的 不加风扇也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耶!手机不是回复了吗,怎么看不见,打嗝是高压端PWM芯片低于工作电压出现的,为的是负载短路保护芯片 ...

我有个充电器,接上功率计,可以看到电流周期性的变化,一会大一会小,不知道这是打嗝还是脉冲,电池能充满电

楼主:
不知道怎么的,我想再上传一张图,编辑时看不到这些照片,我就不好编辑,怕删除了图片,还是在回复里面上吧
这个图就是我这个充电器的高压端图,网上找个图改的,可能和有些3844的有点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充电器,接上功率计,可以看到电流周期性的变化,一会大一会小,不知道这是打嗝还是脉冲,电池能充 ...

应该是脉冲,不是故障打嗝,故障打嗝基本充不满,其实脉冲反映在电池充电后期快满时产生的,快到汽化点给一个放电脉冲避免热失控,

网友D:
找个电风扇对着它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电风扇对着它吹?

这馊主意不错

网友E:
48v12a阿米尼原装并无风扇,可能是功率小不需要吧,十年了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48v12a阿米尼原装并无风扇,可能是功率小不需要吧,十年了好好的

是的,以前的高频变压器个头还比较足,功率余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