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天气炎热 发个真假罗技鼠标M185让大家开开眼

楼主(2021-08-08):
天气炎热 发个真假罗技让大家开开眼, 答对加分O
1111111111111

222222222222

3333333333333

444444444444444444

答案在15楼公布  没人应答 自动作废

网友:
不用看左边真

网友:
用这种中键的厂商真想问候他

网友:
很明显啊,用编码器的是假货,罗技的滚轮都是光电的

网友:
看拆解图右边必定是真的

网友:
右边的用的是光栅滚轮+欧姆龙微动,电路板上还有罗技标志,模具更复杂成本更高。
看起来左边的只是凯达微动,编码器滚轮,看起来更像是缩水版。
所以两个都是真的,右边的更好。

网友:
左假右真无疑!

网友:
明显的罗技光栅轮。
现在还有个更简单方法区分:没垫脚贴,而是跟鼠标一体成型的都是假货。

网友:
都是真的
版本不同,缩水了而已

如果假的能做到这种模具和电路水平,那国内厂商造假也太不惜工本了

最简单鉴别方法,罗技配对软件,能重新配对成功的,就是真货

网友:
楼主,俩都是真的,只不过20年之后生产的都是更进一步缩减成本的新款了!
新款改款属国内特色,最直观的就是缩水掉光栅滚轮改为普通编码器的,微动也被压榨,电路板也显著的压缩了成本,而且,最最最直接的,接收器和以前的都不通用了,采用更廉价的通讯协议和主控芯片。
仅此而已!并非假的!
罗技:我冤!我就是想多赚点!

网友:
假的滚轮在外壳上

网友:
看起来都是真的因为我有左边那款

网友:
右边做工更精致,像是真的,不过左边的也不差,难道两个都是真的?

网友:
罗技的真货是不用接触编码器的。右真货

网友:
我也感觉右边真的

网友:
要不是滚轮光栅还真分辨不出来

网友:
都是真的,左边是后期简化版。。。

网友:
应该都是真的,如果一定有真有假的,那么左边真的,右边假的。好像有个185,后期的低端罗技缩水了,编码器不是光的了

网友:
电路板脏的是真的,光电编码器

网友:
感觉右边的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