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德国进口设备换下来的电源,5个电容全部怀孕爆浆

楼主(2021-08-08):
无意中得到一个坏的德国进口设备换下来的电源,拆开给大家看看怎么样

外观,5个电容全部怀孕爆浆,看电容是16v的,可能耐压选的太低了吧

反面

输出接口

输出电压

电压输入插口

拆开盖子

电压滤波器

爆浆的电容

其它

limitor的温控电阻

电路板反面

谢谢观看!

网友A:
把怀孕的电容换了又是一个好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怀孕的电容换了又是一个好电源。

这个直接启动不了吧,那个CAN接口是不是控制的启动的

网友:
一般不用薄膜电容做Y电容的。。。
应该是专用电源。不过一般用通用电源加个控制器来控制比较常见。。。

网友:
can应该是通讯接口,这电源有点高级

网友:
不用日系电解电容,怀孕也正常

网友B:
换质量好的25V电容又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质量好的25V电容又可以用了

估计用不了吧,can接口可能是控制电源的

网友:
12V的电源用16V的电容很正常,当然你换25V的也没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用不了吧,can接口可能是控制电源的

那就可惜了

网友:
原来韩系电容这么不堪

网友:
德国人的制作也滑坡了,
一个问题,电容爆浆了,是会短路还是开路?

网友:
倒不一定是耐压选低了。 往往是散热不好容易导致电解电容鼓包。

好比我单位的烂脑娃办公电脑同一批买的,一层楼各个部门百分百电容鼓包死机是家常便饭,其他部门就没事。 这是装咋的呢?  因为哪个层新装修新换全套办公家具电脑主机是锁在小柜子里的,它没法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