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教:PC电源带负载能力下降,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1-08-08):
如题,5年前买的电源。现在开机BIOS显示只有11.8V,加载游戏后经常重启。
是哪里出问题了?看看能不能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看看输出端的滤波电容,估计怀孕了

网友:
要是山上的电源就没必要修了,直接换个正牌子的

网友:
把滤波电容都换了就好了。

网友A:
换新的吧。。。

电脑电源换电容好麻烦

网友:
如果楼主不会修的话,建议换掉,如果修出别的问题来了,把主板硬盘一波带走,就不划算了

网友:
我的电脑电源是鑫谷300W的,用了10年,玩游戏负载大了就重启,把主板BIOS里的浪涌保护关了就没事,赶活动买了个振华电源换了,老电源拆下来量了量输出电容,容量正常,那也全给换了,扔一边备用,有机会再试试负载大了还重启么

网友:
11.8V在正常范围

网友:
经常修电源,一般都12V低,5V高,很可能电源功率不够,带不动。

网友:
换电容时注意主电容放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新的吧。。。

电脑电源换电容好麻烦

这都嫌麻烦就别玩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都嫌麻烦就别玩了

主要是去弄高频低阻,各个不同款式电容太麻烦。。。

电脑电源没个正规50W以上的烙铁弄不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去弄高频低阻,各个不同款式电容太麻烦。。。

电脑电源没个正规50W以上的烙铁弄不下来的。。 ...

饿得没劲换不了都是理由

网友:
应该是电容老化,容量减小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指点。
俺先把俩12V的输出电容搞下来量,标称2200,一个19xx,一个18xx,容量是小了,但至于吗?
本着折腾的原则,去马家搞电容来试试看。

网友C:
你的电容量还没差太多,应该是正常的。
你是独立显卡吗?插了六针的外接电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容量还没差太多,应该是正常的。
你是独立显卡吗?插了六针的外接电线吗?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