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苹果45W适配器拆解

楼主(2021-08-08):
今天没事,直接用45W,24.5V 1.875A苹果适配器给发热板给供电,导致断路不通电,特意拆解看一下,这也是第二次拆解苹果适配器,第一次拆解的那个做了616,这次拆解外壳还算完美!不知道是那里短路了,2个适配器都是前些年淘的剪线二手,十来块钱一个,都是好的,这次搞坏了一个,没有技术,修不了,只有拆件用老!

网友A:
可以接24伏内热电烙铁。类似的我在旧货地摊20元钱,买了两个旧16伏苹果电源特难撬开,拆开后以为芯片故障,实际上需要加识别电阻,指示灯和开关,指示灯发光后接通开关带载输出,小于1安轻载输出好像有时间限制,轻载几分钟停止负载输出。

网友:
台达代工的,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接24伏内热电烙铁。类似的我在旧货地摊20元钱,买了两个旧16伏苹果电源特难撬开,拆开后以为芯片故障, ...

以前是好的,可以直接给T12供电,昨天我直接给拆台的发热板供电,发热板就是电阻丝的原理,接上有一两分钟,发热板不发热,我断开发热板用万用表测试,无输出了,刚开始的时候我直接用T12的控制板给发热板供电,只接正负极,可控制板显示无手柄,最后直接用苹果24V给发热板供电就搞坏了,现在不知道坏在什么地方,就是无输出电压,插220V时有轻微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