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20年前的摩托罗拉电池换芯复活

楼主(2021-08-08):
话说一直痴迷于摩托罗拉的手台
曾经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淘到2块原装的NTN4595DR电池
直到今年,它们开始出现老化的迹象
首先是自放电加大,充好的电池放3天不用就没电了
其次是内阻加大,充好的电池手台高功率发射很快就会出现低电压
想想对应的SABER手台都是上世纪的产品了,这电池肯定也老了

当年摩托罗拉的军刀附件目录
NTN4595DR和NTN4596DR是容量最大的两款型号,容量1800mAh

老化的电池,7.5V 1800mAh的镍镉电池,大且沉重,但是就喜好这种沉甸甸的手感
而且神奇的是,尽管这是镍镉电池,但是居然可以快速充电,1个小时就能充满电
话说当年镍电可都是15小时充电制哈,镍镉充电前先放电,否则会有记忆效应
如果按现在的眼光,换成锂电池可能都能达到7.4V 10000mAh的容量吧
话说上个世纪,可是镍电池的天下,锂电呢,不是没有,还在初期阶段刚从实验室出来呢

电池底部标记了型号信息
一行小字专门标记了支持1HR快速充电

顶部触点是镀金的,用了这么多年没有磨损

下面开始拆,摩托罗拉的电池是出了名的难拆
对于SABER这种军警用机来说更是如此,电池底部超声波焊接的连个缝都没有
费了好几个刀片,终于砸开一条缝隙

撬开电池底盖,从电池底盖的模具日期上得出,这个电池壳
产于2001年,距今已经20年了

拆掉底下的橡皮垫
露出柔性电路板和电池芯
一块电池由6节SC型镍镉电池组成
别说20年前了,就算现在,SC的镍镉电池容量也不过这么大
据说有2000mAh以上容量的,但是要么虚标,要么寿命短

电池芯里面被灌了热熔胶固定
柔性电路板顶部加厚的地方,包裹着一颗温度检测用的热敏电阻

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挖热熔胶取出电池芯
看了看电池芯,似乎是三洋的产品,要说SC的镍镉,也就三洋(松下)的最可靠

新旧电池组对比,旧电池上面还带着温度保险
新电池,改成了国产的3000mAh镍氢,这样还能提高手台的续航能力

剩下的活就简单了,新电池装盒,焊上两条线,盖上底盖粘好,OK

上充电器试试,充电正常

因为容量增加了,而充电器的充电电流并没有变化
因此充电时间较原先有所延长,用了2个多小时才完成充电

上机试用,目前一切正常,安在数字刀上不发射全程守听可以续航约28小时
足够玩耍了

完,谢谢观赏~

网友:
果断换锂电池啊

网友:
有空间位置的话,还是建议换锂电池7.2V充满也是8.4V,就是充电器要改锂电专用。

网友:
摩托罗拉对讲,阿sis标配,好

网友A:
我的同款DT840D胜利表,发黑区域在中间,不换液晶的情况下还有其他办法修复不

网友:
当年可高级了哦

网友:
摩托的对讲机还是不错的,国产的那些标的多少W多少公里,实际到山里远一点信号就不行了。

网友:
早些年用moto家手机时,电池损耗快,也换过芯

网友:
愿意的话直接换2串锂电,只是充电部分要改动一下。

网友:
不换锂电就太可惜了

网友:
能给透露一下怎么改impres电池数据吗?我现在只能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同款DT840D胜利表,发黑区域在中间,不换液晶的情况下还有其他办法修复不 ...

背面的反射膜老化了,更换屏背面的反射膜。

网友:
摩托罗拉的产品真的很好,但价格也很不一般

网友(2022-05-12):
MOTO手机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还是换锂电池好

网友:
换电芯不错,又可以愉快地玩耍了

网友:
为了不改动充电器只好这样改?

网友:
旧的别扔改装到小手电筒上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