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废弃的sakypro电动牙刷

楼主(2021-08-08):
周末拆个废弃的电动牙刷,没有技术,请多包含。

这是外观,未知型号,下部胖胖的,拿起来沉沉的,难道是里面有大的锂电池?

机身头部有个箭头(上面图第一格),指示左转后就可是以拉出牙刷头;反方向就是拧固牙刷头;
用尖刀撬开按键的外圈(上面图第二格),再掰下按键的中间按钮(上面图第三格),
按键底面是软胶,隔水的,与机身粘一体,不能再拆;
再用刀沿按键那里的接缝线处以碾压的方式,用刀撬一圈,
即就是用刀压入,松开,转一下再压一下,一圈后,接缝向外松了一点,
就再抓住头部,用力往外拉,就把头外壳拉出来了(上面图第四格)。
可以看到,拆掉头外壳后,剩下的是一体的,不能再拆了。

尾部直接可以掰开,看到usb充电接口和提示标签,标签正中有可以看到微凹下的地方,可能是螺丝。
撕开标签后,发现仅仅只是一个孔,并没有螺丝;看来从这里不好拆开;
试试硾牙刷头那个柱子,看能不能顶出内芯。试了几下不行。
看来要爆力拆了。

用钳子爆力拆开尾部,如上图。

之后,再用钳子硾牙刷头那个柱子,试了几下,终于顶出内芯了,
(想想,要是前面操作时,再用力点硾也许是可以直接顶出来了,也不至于爆力拆了.)

上图分别是内芯的左则,背面,右面,正面;
箭头处分别:1锂电池,2配重铁(怪不得前面说的沉沉的),3指示灯,4这下面有颗螺丝(一会要拆开)
5芯片,型号SG-507G 3E12, 电路板型号是SG-507B;
网上搜索不到,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充电)

背面电路板,什么都没有

电池上面写着huahui,图上箭头1处是电池头,上面是块电路板,
手机不好,拍不清,电路板下面复隐约可以看到有贴片芯片,应该是保护电路,
电路板正面是焊接线,再贴着胶布;
图中箭头2处是防振垫;

最后看看头部细节,上面图中,
1是一个白色胶圈,2是两条黑色胶圈,
3是偏心电机的接线正负,4是开关按键
5里面是一个偏心电机,灌胶了,取不出来;

网友:
偏心马达,忽悠人的

网友:
偏心电机是辣鸡···居然还是插线充电的,更加差评。这东西只能用无线充电才能做到好的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