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也弄个2毛钱补穿孔的T12烙铁头

楼主(2021-08-08):
用的是2%的银焊条直接补穿孔处,一条才2块钱可以补很多孔了。一下补了好几跟穿孔的头。

网友:
这也该换了吧?都掉渣了

网友:
买几个,做热熔胶加热器

网友A:
能具体讲讲如何修补的么?银焊条的熔点多少?如何加热修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具体讲讲如何修补的么?银焊条的熔点多少?如何加热修补的?

直接给烙铁头加电烧红,然后把银焊条直接挫进要补的地方。银焊条容点在800°左右,所以后期只要烙铁头不持续烧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给烙铁头加电烧红,然后把银焊条直接挫进要补的地方。银焊条容点在800°左右,所以后期只要烙铁头不 ...

铜,熔点1k多,一点点被锡啃个大洞,银更没戏啊,建议还是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熔点1k多,一点点被锡啃个大洞,银更没戏啊,建议还是换了吧。

难道你还想用一辈子啊?

网友C:
手电坛的吗 ,漏铜t12很多,我买的焊条煤气灶好像化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电坛的吗 ,漏铜t12很多,我买的焊条煤气灶好像化不开。

嗯,我自己烧红罗铁就可以容焊条了

网友D:
漏洞t12是什么价买的?

网友:
要加硼砂吗?

楼主:
不用啊,直接烧就可以了

网友E:
感觉拿来补jbc应该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拿来补jbc应该不错啊。

应该也可以的,没试过反正焊条也便宜可以试试啊

网友: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

网友(2023-10-22):
引用 网友D:
漏洞t12是什么价买的?

2元便宜不?

网友:
相信楼主主要是一种尝试,好玩。支持

网友F:
弱弱的问一下,手上有几个白光不上锡要用什么处理才可以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弱弱的问一下,手上有几个白光不上锡要用什么处理才可以上锡。

用烙铁复活膏吧

网友:
头子镀层没了,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