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为么这个SM3267AB主控板双贴只有3ce?

楼主(2021-08-08):
咸鱼上买的拆机3267AB主控板,双贴ocz固态硬盘拆机的闪存M2502128T048SX22,不懂电路,请大神们帮忙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焊接了两片量产都识别为24g。

楼主:
双贴到论坛以前换购的1167B上是正常的。

网友A:
R6拆了,改到R7位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6拆了,改到R7位置上

谢谢大神指点!再问一下,单贴应该贴哪一面?要改r6吗?

网友:
单贴的话,要贴第1面,具体哪个是第1面,看店家介绍或电路板标号,应该U1是主控,U2是第一面,U3是第二面,或F1第一面,F2第二面,单贴不必理睬跳线,双贴1或双贴2需要调整R6R7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