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这个骆驼电池是20年的吧(经过查询是18年的),才一年就没法启动了

楼主(2021-08-08):
11.8V的时候内阻55,充到14V12毫欧,放一天又回到55毫欧。
------分隔线--------
14.2V充电充了二十多个小时后的内阻是8点几,四五月的时候测的内阻是四点几,今晚把电池装了上去,打火一把打着,明天再去测下内阻看看
-----------分割线-------
8月12号打了骆驼的电话查了生产日期是18年,这么说已经三年了。

网友A:
20年《《《感觉像是报废电池呢

网友:
一年的怎么这么旧了?

网友:
不会吧,骆驼电池还是不错的啊,我有个骆驼电池用了6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年《《《感觉像是报废电池呢

喷了辣椒水

网友B:
免费换新,估计饿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免费换新,估计饿死了。

才停四五天,拿来充电也没充进去多少

网友:
超过10毫欧基本上废了,10毫欧还能用。但是启动比较困难。

网友:
充满电把负载断掉,弄明白是电池自放电还是车子漏电

网友:
测测锁车后的电流,别是车跑电

网友:
这个牌子现在很垃圾的 我的车上也是一年多就废 还偶尔用充电器给补充电的...

网友C:
没拆连接线 测个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拆连接线 测个毛线

拆了测也一样,你可以试试

网友:
骆驼电池是非常的烂,4s换的,2年不到就坏了,换了瓦尔塔3年了正常使用中。

网友:
我的是5毫欧左右

网友:
要么用车习惯不好,要么车子跑电

网友D:
充放循环1次,然后脉冲2a充到16v,充不到再循环一次。板没问题,活性低有效,65的干到3m欧内阻,不过那电池是用半年被换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放循环1次,然后脉冲2a充到16v,充不到再循环一次。板没问题,活性低有效,65的干到3m欧内阻,不过那电池 ...

14v电压充一天多,充满八点几的内阻,装车两天再测一百,今天打电话查询得知电池是18年的

网友:
充满测,不对,放置后测,比如24H后。超10mΩ真是不行。趁早换

网友:
不会吧,一年就这样,我今年也刚刚换了这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