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修用了N年的电水壶把手

楼主(2021-08-08):
摔了一下,固定把手的 塑料件掉下来了,
应急用 扎紧带 捆了下。

就是这个塑料件摔掉了

对应这2个 螺丝位。

之前买的不锈钢螺丝,没有找到合适的。

费了点功夫,将 螺丝拆下来了。

找了2个铁螺丝,装上去了,
试了下,把手固定还行,烧水正常。

又找了下,找到了不锈钢螺丝。

拆下之前上的铁螺丝,发现烧了次水后已经变色了,会很快锈蚀掉了。

换上了不锈钢螺丝,比铁螺丝短了一点。也可以固定住把手。
得用不锈钢螺丝,普通铁螺丝在高温水蒸汽的下会锈蚀掉的

网友:
这陛下当的,天天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厂家出厂时就应该把这几个螺丝换成不锈钢的,成本增加不了几个钱,使用和维修就非常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家出厂时就应该把这几个螺丝换成不锈钢的,成本增加不了几个钱,使用和维修就非常方便了。 ...

不坏厂家怎么过

网友:
老哥水壶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家出厂时就应该把这几个螺丝换成不锈钢的,成本增加不了几个钱,使用和维修就非常方便了。 ...

没给你专门设计成一年就坏的就很良心了。

网友:
看着是老款,这个电水壶有年头了吧

网友:
一个美的304的不锈钢水壶用了2年多也是这个位置断了,假货宝上买了壶内盖换了,又一个海尔的304电热水壶买了一年多,实际用了不到一年又是这个位置断了,配件都没得买,后来发现和美的的一款壶一模一样,估计都是一个厂代工生产的,买了美的的另一型号的壶盖换了,百分之九十一样,有一个位置稍微有点区别,自己改造一下搞定了,发现这种壶都是这个位置断,应该是设计缺陷,受力位置,常年高温蒸汽熏烤,又是塑料的,所以容易断!

网友B:
不坏,厂家如何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坏,厂家如何活啊

坏了,就不买这家厂的了。换牌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