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给看看这个6脚降压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1-08-08):
给我的esp8266配了2个这种底座,都是插电的时候红框中的六角芯片冒烟了。有大佬知道这个是什么型号吗?
dc输入是6-24v,这个芯片应该是个SOT23-6封装的降压芯片,
附近电阻  68c  95b

网友:
很明显,很常见,留给楼下回答吧~

网友A:
看着像是MT3608?建议通电以后测量一下IC输出电压是多少,然后在SOT23-6电源芯片里面找类似的。

网友:
画出链接图,找到可以替换的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MT3608?建议通电以后测量一下IC输出电压是多少,然后在SOT23-6电源芯片里面找类似的。 ...

谢谢  把淘宝sot23-6的芯片翻了个遍,终于找到了是MP2359DJ-LF-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