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办公室搞虚拟局域网,买什么路由器好?

楼主(2021-08-08):
有人试过组建虚拟局域网么

2个办公室在同一个城市,相距10多公里

网友:
vlan一般用交换机实现。

网友:
虚拟局域网?vlan呀,使用支持vlan技术的交换机或者路由器就行。
可以用实体机装软路由测试一下嘛

网友:
你得说一下你的目的是什么,两个办公室之间要实现什么,然后再来谈方案。能做VLAN的路由器很多,更专业的是用企业级交换机做,买台小容量的二手即可,出口路由器一般不做VLAN。

网友:
是虚拟局域网还是虚拟专用网络?虚拟局域网就买交换机,二手H3C的不到300,虚拟专用网络就要用路由,一般是通过广域网实现局域网连接用,估计你应该是用前者。

网友A:
我估计LZ说的应该是站点对站点V P N,很多支持的路由器都是可以的。TP企业路由很多都是可以,其他品牌也一样。
一般其中一个点要有公网地址。

网友B:
用爱快啦,可以直接买成品,也可以就pc加网卡实现,我在公司搭了,一个q9300+4g内存,带200个客户端左右,流畅丝滑,vlan,vpn等简单实现,实时监控每个客户端的情况,实现动态限速。

网友:
两边办公室都用带ipsec功能的网关就可以了,三地四地都试过了,而且稳定用了七八年。

网友:
跑VPN阿,1000公里都可以。
我都用了好多年了。
网线需公网ip(我这里动态的),路由开VPN,Ddns,
异地路由vpn客户端就行,需配置路由表局域网走vpn,其它走宽带。

网友C:
最省心的方式,买2个蒲公英路由器 直接组网

网友:
这事只能VPN解决。

网友:
简单便宜的话能刷padavan的就行,比如几十块的中兴88什么s,一个设置VPN服务器账号,另一个设VPN客户端用这个账号拨它,设服务器的那个,需要有外网IP地址,做个DDNS域名最好,客户端直接填域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爱快啦,可以直接买成品,也可以就pc加网卡实现,我在公司搭了,一个q9300+4g内存,带200个客户端左右, ...

q9300,你用的是大主机,还是小主机

你用的爱快要付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LZ说的应该是站点对站点V P N,很多支持的路由器都是可以的。TP企业路由很多都是可以,其他品牌也一 ...

只用一个点有公网地址就可以了,不需要2个点都是公网地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省心的方式,买2个蒲公英路由器 直接组网

蒲公英是不是每年要交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用一个点有公网地址就可以了,不需要2个点都是公网地址么?

当服务的哪个路由器要公网IP,申请个免费DDNS给它,方便客户端找到它,客户端无所谓哪怕你藏在几层内网下面都可以。
不过双方内网的DNS怎么解析我还没弄清楚,我只是简单的取个文件,windows远程桌面登陆下,直接用对方的IP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q9300,你用的是大主机,还是小主机

你用的爱快要付费么?

爱快本身软件是免费的(硬件产品路由器AP等除外),不过它的增值服务SD-WAN(也就是你要的全球虚拟局域网)应该是要付费的

网友D:
padavan,
自带微屁恩,
能刷padavan的,7620百兆路由器,20元,
7621千兆路由器,80-120元,,,

只需要一端有公网ip就行,
静态或者动态的都可以。

网友:
你要是人多,流量大还是上专业交换机吧,稳定才是真理,交换机没科学目的的话,上企业路由器稳定,还有普通住户的宽带和商用宽带又差异的,如果公司用稳定最好用商户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padavan,
自带微屁恩,
能刷padavan的,7620百兆路由器,20元,

确定不需要2端都是公网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