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测量不准,不知道是哪坏了,各位谁能给支个招,看看怎么修

楼主(2021-08-08):
这块儿万用表用了有几年了,突然之间测量,交流和直流就不准确了 测量12V和交流220V,显示如下 ,各位能帮忙看看这是哪儿出故障,了怎么修 ?
拆开以后看着各位的指导 ,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 ,一大一小两个保险 ,大保险是好的,小保险断了 我判断是这个500毫安,600V的保险断了 ,指导一下,分析的对不对 ?
换了一个500毫安250V的保险 ,还是不行啊

网友A:
万用表电池没电了

网友:
没拆?伊拉克成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电池没电了

一语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电池没电了

试过好多回了,不是电池的事儿 ,我从小视频上看,说是压敏电阻击穿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网友:
会不会整流桥坏了

网友B:
我猜是交流、直流共用的某个电阻的阻值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交流、直流共用的某个电阻的阻值变大了。

我补了一个拆机图 ,帮忙看一下是哪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交流、直流共用的某个电阻的阻值变大了。

给指导一下 呗,谢谢

网友:
找来图纸分析,或者沿着共用的线路检测,还得有一个电阻档正常的万用表。

网友C:
看一下VR1、R45、R46阻值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VR1、R45、R46阻值对不对。

R46是5113 实测只有287k差了一半 ,
R45是5622 实测只有53.6k,正常
VR1是可变电阻不会测
不是可以判断是R46坏了

网友:
以前我测电流超过10A,烧了10A的保险,当时没有10A保险了,换上8A和15A万用表读数不一样,我觉得可以换个一样的保险试试。

网友:
检查公用的基准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D:
应该先检测该表的直流微安档是不是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先检测该表的直流微安档是不是正确

微安档没用过,能给具体的知道一下吗 ?谢谢

网友:
ut的表,直接返厂,出单程邮费就可以了,不懂的越搞越乱

网友E:
电压都掉一大半了,查分压电阻阻值把,估计有电阻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都掉一大半了,查分压电阻阻值把,估计有电阻坏了

能帮忙看下哪个是分压电阻吗???

网友:
用的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