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自动更换电脑桌面图片壁纸

楼主(2021-08-08):
具体使用方法:
1.图片目录下新建 Wallpaper 目录并放入喜欢的图片,即C:\Users\abc\Pictures\Wallpaper ,其中abc是你自己的用户名
2.运行下载的exe开始切换背景图,最小化就能继续。如果不想每次运行都去点最小化,可以创建一个快捷方式,里面有选项“最小化”
3.遇到defendor报警,信任即可。怕有问题自己封装吧,一行命令的事。

分卷压缩不让上传, 后缀 rar 这个修改后缀为 .z01

网友A:
这个还用装软件?win0自带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用装软件?win0自带的功能。

试试1分钟以内的时间呢

网友B:
看的心烦,我都黑背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的心烦,我都黑背景。

我习惯改成2000的背景色。

网友C:
我用wallpaper engine!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wallpaper engine!

这个厉害。才19块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厉害。才19块钱。

错,马云家便宜,1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错,马云家便宜,12!

这么好。我去瞅瞅。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1分钟以内的时间呢

win7自带10秒,30秒,1分钟,不过这玩意确实没啥用,一直换,看着倒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好。我去瞅瞅。

小纯电玩,应该卖12.99!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用wallpaper engine!

听说这样不好,很伤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说这样不好,很伤肾的

真正伤肾的都去下片去了,谁看壁纸?再说了,现在R18封禁很严格,举报下架的太多了,很难下载到了,以前下载的倒是都在!我都是喜欢看一些B站的UP主推荐的一些有意思的壁纸!

网友:
楼主折腾精神可嘉,但windows不是自带自动更换,1分钟以下是不能设置,但问题几秒一换不眼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