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摩托车电瓶坏了 造个锂电池的吧

楼主(2021-08-08):
小车经常打不着火了,老破车了
电瓶坏了 不存电了,手里废旧拆机锂电池很多,用了三节32650串联 没有用保护板 用了个外壳 安装进去,完美解决 启动摩托车毫无压力。反正废旧电池多 坏了再换

网友:
哪天炸了你就开心了

网友:
没保护板小心pongpong

网友A:
3节4.2v总12.6v用在摩托车上怕是会过充啊,会不会bo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节4.2v总12.6v用在摩托车上怕是会过充啊,会不会boom,,,,

+1,我觉得再加一节就不错,充不满总比BOOM了好...

网友:
有些危险,建议还是使用保护板更安全些。安全第一。

网友:
不该省的还是不要省的好。

网友:
锂电加汽油

网友:
不加金属外壳,也不怕爆炸燃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我觉得再加一节就不错,充不满总比BOOM了好...

没有平衡冲  单节电池 电压不均衡

网友:
用四节磷酸铁锂完美替换

网友:
不加保护板太危险,还是改回铅酸安全,别因小失大!

网友:
爆炸是极小概率事件,不然也上不了新闻,专业人员不要被带节奏。

网友:
秀儿,建议加个保护板

网友:
看到“”完美“”两个字了,就觉得楼主需要学一下这个词

网友:
加一节 比较好 ,三节容易过充 ,好像 12V车  发电机电压 14.6

网友:
  热车  或者跑一圈回来 中油门 用表量一下 电压

网友:
完美只是个人感觉!
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

网友:
楼主啊,你胆子真大!赶紧拆了吧!!你这个肯定要超压的!摩托车和汽车一样的,平时发电机是14.5V左右的输出电压,你三元锂电,满电是4.2V,你是三串!还没保护板,肯定超压啊!!都是电子爱好者,居然这点都不懂啊?

而且三元锂电,不能满电保存的,满电保存,要不了几个月,电池就玩完了,启动电池最好还是用铁锂动力电池,4串,铁锂满电是3.65V,4*3.65V=14.6,刚好!而且铁锂电池不怕满电保存,安全性比三元电池好多了!

网友:
加个保护板吧,我装了一组4串铁锂。保护板电流小点都可以,加个继电器,由制动开关控制,启动时断开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