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组装个户外便携式220伏电源

楼主(2021-08-08):
这玩意也不是什么高科技,类似UPS,做工凑合,裸机小四斤,安装了48节2600毫安锂电池设计容量40安 ,在后面安装一个太阳能控制器 链接光伏板充电,给客户定做

网友:
移动炸弹?这也太危险了,户外还不防水

网友:
48节,整体成本不低

网友:
感觉提个危险品在手上,正经的场合都不能去

网友:
兴力电的板子不错,你可以拼装试试看,电小二那种太贵

网友:
这图p的,毫无违和感

网友:
就是带电瓶的充逆变一体机,或者曰220V户外电源,这种东西感觉还是用铁锂电池好,18650还是危险了点,这玩意淘宝上卖的还不便宜

网友:
在户外可能对重量比较敏感,同样容量三元比铁锂轻很多

网友:
不定时炸弹在手,字数你大爷

网友:
10个12V铅蓄电池串联, 已经支持大部分电器了, 电磁灶都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
不是正弦的逆变方案 白瞎了电池

网友:
有点危险是真的。户外首先要做好防水。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铅酸电池更安全。这么多18650太危险了。

网友:
巨大的充电宝

网友A:
楼主,用ups改装可不可以,把接蓄电池的线引出来,在外面接电池,这样可以随便换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ups改装可不可以,把接蓄电池的线引出来,在外面接电池,这样可以随便换电池了 ...

我觉得道理一样的 可以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道理一样的 可以用吧

理论上是,不敢造次,还是期待高手解答,有两个ups,就是电瓶不行了,也懒得换,合适的话就改一个,带个电瓶就能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