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双贴512缓存开卡不过:Check Pretest Fail/Dual Dram Mismatch

楼主(2021-08-08):
测试是可以选择双通道缓存的但是开卡选择这个会报错提示非双通道,选择1GB缓存又会卡FW,前两天已经拆成两个512的盘了但是想想又不爽,换了两片512内存测试DRAM TEST过了开开心心贴上去没想到还是不行,试过跑5圈也都是可以过的。。

网友A:
频率降下来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降下来能用吗?

400和525都一样,能开的那几个版本都不过,要么卡FW要么选择双通道提示非双通

网友(2022-05-18):
用xt开,屏蔽ce的方式,把ce挨个开一边,清除缓存信息,就能用58h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