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 bug反馈,手机页面更新新版UI以后图片缩略图不显示,一直转圈圈

楼主(2021-08-08):
点击以后大图都是正常的
夸克4.3

网友A:
我们都一样,我是联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一样,我是联通

目前已修复成功

网友:
又没有图像了

网友B:
新版触屏版论坛不论什么浏览器只要浏览器内核低于chrome58缩略图或者图片就会加载异常,老型号手机用第三方套壳浏览器可以更新webview解决,不会或没能力更新可以安装包含新版chrome内核的浏览器解决。夸克4.3自带内核版本比较低,可以更新新版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触屏版论坛不论什么浏览器只要浏览器内核低于chrome58缩略图或者图片就会加载异常,老型号手机用第三方 ...

kiwi肯定是可以的,可是就自己能用没意义。大量普通用户谁知道内核啊,套壳啊这些。。体感就是手机端不显示图片。。。
更新界面牺牲兼容性不如回滚上个版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kiwi肯定是可以的,可是就自己能用没意义。大量普通用户谁知道内核啊,套壳啊这些。。体感就是手机端不显 ...

新版论坛解决了一些bug,比上个版本总体还是好用的,论坛刚更新完估计不会再回退到之前,个人一直用电脑版页面,哪个版本手机版对我来说也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论坛解决了一些bug,比上个版本总体还是好用的,论坛刚更新完估计不会再回退到之前,个人一直用电脑 ...

移动端问题还是很多。最迫切的批量传图安卓端仍然很难用,调浏览器和安卓版本,几乎不可用。然后还出现新的缩略图问题。。。对我来说更新了个寂寞。。。晕(emoji也不行这个好像连长期计划都还没列入,站长说太占库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论坛解决了一些bug,比上个版本总体还是好用的,论坛刚更新完估计不会再回退到之前,个人一直用电脑 ...

中庸一点的话开放wap或者触屏版的选择入口也好,之前那个临时简易版丝般顺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移动端问题还是很多。最迫切的批量传图安卓端仍然很难用,调浏览器和安卓版本,几乎不可用。然后还出现新 ...

手机版批量传图问题以前我发过解决办法,你可以搜索一下,emoji表情问题确实是dz数据库格式问题,这个实际上是可以解决的,表情不够用我的解决办法是用gif动图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庸一点的话开放wap或者触屏版的选择入口也好,之前那个临时简易版丝般顺滑。 ...

新版手机版确实占用资源比较多,众口难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版批量传图问题以前我发过解决办法,你可以搜索一下,emoji表情问题确实是dz数据库格式问题,这个实 ...

有一种梦回当年战渣浪的感觉,太繁琐了。等几天看吧,说不定又修复了,昨天还是前提其实好过一阵儿,后来又不行了。

网友C:
这个可能是旧版浏览器不支持新的HTML5指令引起的,手机端目前已经暂停了图片延迟加载功能,经过测试图片已经可以正常打开,等后续问题解决了再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能是旧版浏览器不支持新的HTML5指令引起的,手机端目前已经暂停了图片延迟加载功能,经过测试图片已 ...

好的,辛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