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石监控接入群晖Surveillance 来自隔壁网

楼主(2021-08-08):
萤石系列是不支持Onvif协议的!
但找了下有rtsp协议..

rtsp://admin:PABKHH@199.99.99.100:554/h265/ch1/main/av_stream
rtsp://admin:PABKHH@199.99.99.100:554/h264/ch1/main/av_stream
rtsp://admin:PABKHH@199.99.99.100:554/MPEG-4/ch1/main/av_stream
帐号admin,蓝色部分为密码(PABKHH)替换成自己摄像头底部的验证码
红色部分为摄像头IP地址(199.99.99.100),建议在路由器做静态分配,不然可能会变动!
把这两个参数替换成自己的.
h265 h264 MPEG-4 是编码格式,优先265 不支持就264
由于不支持Onvif协议,所以群晖是无法控制云台的!只能录制视频!有麦的也会有声音!
打开群晖的Surveillance 新增>添加摄像机>完整>品牌选用户自定义>

把地址写填进去就可以了..不含rtsp://
大华也可以,其他品牌依葫芦画瓢!
rtsp://username:password@ip:port/cam/realmonitor?channel=1&subtype=0

来自 :http://www.gebi1.com/thread-298948-1-1.html

楼主:
我测试后发现我家的摄像头使用底部的验证码登录不了,提示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试后发现我家的摄像头使用底部的验证码登录不了,提示需要

激活后的摄像头密码被改过了,重置下用电脑设置下

网友:
我的两台萤石云 都是这样接入的,其中一台不在同一个局域网内,用ddns加端口转发,远程录制都没问题

网友(2024-05-28):
录制的时候马赛克情况比较严重是什么问题?

网友:
搞了萤石,试用了一下,出现楼主说的问题
所以,退了,又闹了个TP的,挺好用的,群晖直接识别。

网友:
我用的两台TPLINK的摄像头,可控云台。还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