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压请教大神,我有三块48伏20安的锂电池,想用在72伏电动车上

楼主(2021-08-08):
请教一下站里的大神们,我有三块48伏20安的锂电池,想用在72伏电动车上,电压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卖了,换72V的电池

网友:
无解,除非大手术

网友:
2楼说的对
就算你解决了电压问题还有保护板的问题
要是用电焊机点的电池拆也不好拆

网友:
卖了买新的
首先你这3块电池都是同型号的电芯 其次你要换保护板 还要对电芯分容测阻

网友A:
亲···可以考虑升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可以考虑升压哦···

亲,这成本,还不如重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可以考虑升压哦···

48伏60安升压吗

网友:
用96v的控制器,还能试试

网友(2024-03-24):
拆开一个,组2组

网友:
给电动车动手术,冻成再加一块电池

网友:
拆开重组,如果电芯规格不一样还不行。
要不然就卖掉换新,但也卖不了多少钱。

网友:
两串,再换控制器。
或者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