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YL-Y001型燃气灶电子打火器维修

楼主(2021-08-08):
故障现象:YL-Y001型燃气灶电子打火器有轻微“滋滋”声(说明初级振荡电路正常),不能打火。
维修方法:检查SS8550和单向可控硅MCR100-8正常,外围元件都正常,检查振荡变压器,发现次级接地端和另外两个抽头阻值无限大,说明振荡变压器次级线圈存在断路故障。经进一步检查为中间抽头位置对地端接线漆包线断开,焊接后一切正常。
特别注意:此燃气灶电子打火器的684J400V电容在故障或者正常时,会存有高压电(处于故障状态,在维修时被电到,短时间内对电产生恐惧)用万用表实测故障时684J400V电容两端电压高达550V,正常故障电压为154V),一定要放电后再维修!

网友:
维修精神可嘉!

网友:
不错,简单明了

网友:
终于不是纯技术的文章了,加油。

网友:
电子小白居然也看懂了一点,谢谢!

网友:
讲解和图片都超级细腻,非常不错的维修文章

网友:
不是很复杂的电路,线圈多

网友:
手绘电路图好评,让这样的好帖子多来一点

网友:
让这样的好帖子多来一点

网友A:
有分析有电路图好评

漆包线断,焊接后正常,拆线圈很费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分析有电路图好评

漆包线断,焊接后正常,拆线圈很费时间吧

漆包线很细,焊接要小心、仔细!

网友(2021-11-15):
有时早晨 点火打不着,可以用电吹风吹吹炉头那边,这时记得不要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