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工具控大佬们解惑,xh2.54用什么型号的压线钳?

楼主(2021-08-08):
我已经晕了,sn01bm,28b,48b,58b,2549,sp3,还有个日本福冈9079a的,究竟该买哪个。能用就行。一共压大概40个端子。顺便拆个12伏2a小体积电源。宽度3.5,高度2

网友:
230c字数字

网友:
推荐你用线切割钳口的压线钳,2549压接钳

网友:
怎么不再工具控发帖,正好没睡,看你这么急发帖,看来是今晚想下手了
我来告知你,SN01BM,线切割,我就不学上面2位发图了,不打广告了哈

网友:
2549 不错 就是太贵了
用得少不如直接买成品线。
用得多的可以考虑。

网友A:
楼主这小电源多少钱买的?求渠道,冲牙器里正好需要一个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小电源多少钱买的?求渠道,冲牙器里正好需要一个小的

7.0啊xRL8XOcHGf4! https://m.tb.cn/h.fZAtixS?sm=12ffda  原装进口 12V 2A开关电源裸板 12V 2000MA电源路板 12V 2A裸板

网友:
sn2549,线径越细端子越小钳口就一定要线切割的,铸造的钳口压小端子太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7.0啊xRL8XOcHGf4! https://m.tb.cn/h.fZAtixS?sm=12ffda  原装进口 12V 2A开关电源裸板 12V 2000MA电源 ...

2.54的端子无论是X、还XH型号的,都必须用一步压到位,就目前来说国产线切钳最实惠。

个人推荐威仕2549线切钳,基本上一步到位,如果说想再精确一些就得使用1330钳了。

网友:
2594.亲测可以压。因为我买了。。

网友:
40个端子还不如买现成的端子线

网友(2023-01-16):
2549不错,买反,这才发现之前有些疯子使用压接工具不对!

网友:
2549亲测可压,效果也很好,就是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