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钳表UT207B(UT217C)拆机+校准+简单试用

楼主(2021-08-08):
这个钳表正规网购渠道没找到,某鱼发现的。而且有两个型号,东西看着一模一样!
特点:又大又沉!除了万用表常规功能。还多了LoZ, LPF, INRUSH几个功能!
直流电流档貌似有自动归零功能!
电阻蜂鸣二极管电容四合一档位貌似有记忆功能,开机打到一个档位显示的是关机前最后一次使用的档位。(频率和占空比档位也会记忆)
内部主要的芯片是两个硬芯单片机,EFM32单片机+DTA0661L万用表单片机,没看到有精密元件!保护电路还算到位(说明书注明各档位1000V过载保护)!
测量方面,速度很慢很慢,蜂鸣档挺快,二极管档没声音!
到手的时候,精度一般,摸索了一下校准方法,把DCmV和电阻档校准了一下,看着舒服点了!

楼主:
拆机图+测试图

网友:
买表就像买玩具一样,真爱啊

网友A:
测量速度多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速度多慢?

电阻档我觉得跟ZT219差不多,电压档比219还慢一丝丝

网友:
我也想试一下。

网友(2021-09-18):
专测量大电流才买的钳表,大安全。

网友(2022-08-30):
老大帮忙看下UT205E、就是你发的207的阉割版、
现在的故障现象是直流电压档无法使用、连续跳变、
电阻、通断和二极管档也无法使用、打到通断后要么长鸣、要么滴滴滴的一直响
其它档位正常

下图动图是直流电压档连续不停的跳变、无法测量

下面是PCB板的图

网友:
既然是在产的表,返厂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