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充电器输出无电压,拆机保险铜箔没烧,品字形插头正极断线

楼主(2021-08-08):
电动车充电器输出无电压,拆机保险铜箔没烧,品字形插头正极断线了,焊接略过。

网友:
这种故障不是扭一扭掰一掰不就试出来了吗  或者拆机了一量就知道了 劈开干啥直接换

网友:
的确是这样,万用表蜂鸣档量一量就完事了,不用拆开电线。

网友:
关键是找到问题点

楼主:
把正极的断线焊接上还能用,热熔胶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