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跑RDT结果怎么看?和颗粒诊断那里好像不太对

楼主(2021-08-09):
4贴NW623,跑两次RDT结果都一样,这个RDT报告好像没坏块吧?
颗粒诊断里面original和runtime都是0,那original+new+runtime里面1550,是新增坏块的意思吗?
然后继承RDT开卡也没标记坏块,跑圈也是正常,写入放大不到1.8
还有这个固件diskinfo最新版看的信息还没旧版全??是不是开卡设置问题,开卡勾了RUTURN UNC
另外问下我这块版本主控背面的7个贴片电容没贴,想补全,是多少nf的电容

网友:
L85c本来就是高寿命颗粒。

网友A:
20NM的颗粒寿命还是OK得 RDT没啥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NM的颗粒寿命还是OK得 RDT没啥必要吧

拆机颗粒,跑下更放心
只是不明白FLASH DIAGNOSIS里面看的是什么?

网友:
实在不放心开480g

网友A:
开480G pretest选2 开过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480G pretest选2 开过就OK

容量选AUTO开就是48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