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 拉灯!夜间模式开启,呵护习惯夜生活的你(网站升级说明)

楼主(2021-08-09):
本次更新主要是修复了一些细节方面的bug,虽说对正常使用影响不大,但是也如鲠在喉。同时对功能方面进行了一些完善,特别是手机端有大量的改进,让习惯手机浏览的会员能够有一个更舒适的使用体验。

1、手机版增加夜间模式
2、手机端增加道具、回帖奖励、压缩文件上传等功能
3、修复微信多图上传功能(安卓手机福音)
4、电脑版增加桌面通知
5、更多小变化,欢迎大家摸索....

网友A:
补充一个bug修复,新版解决手机版浏览帖子翻页后(比如第二页或以上),点击某个帖子返回后直接跳转到第一页的问题~

网友:
爆赞微信发图器修复!!

还有夜间模式,还需对某些网页元素控件作适配。突然一块亮块,有点刺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个bug修复,新版解决手机版浏览帖子翻页后(比如第二页或以上),点击某个帖子返回后直接跳转到第一 ...

有点不适应了 ,每次都按两下返回键

网友B:
可能有人设了黑色的字,如果还设成 夜间模式,那就根本看不了文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有人设了黑色的字,如果还设成 夜间模式,那就根本看不了文字了

哈哈,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看一休动画片,有一集的情节是一休把一张白纸涂黑,将军问他画的是什么,一休说是乌鸦在黑夜里飞。
PS: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有人发帖时特意把文字设置为黑色,只能再切换为白天模式了,反正切换也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看一休动画片,有一集的情节是一休把一张白纸涂黑,将军问他画的是什么,一休说是 ...

截图下还清晰一点,直接看网页,根本混在一起

网友:
貌似电脑版“我的动态”不更新了。

网友:
测试安卓手机用Chrome浏览器可以多图上传,版本v78